有兄弟在用MINIX吗?想入一个帮忙谈谈好用不?

楼主(2015-01-04):
有在用的兄弟能介绍一下吗?有调试教程吗? 谢谢了

网友A:
还在装机中,就调试来说比nazaV2简单太多,没有复杂的gps位置选项。调参软件就几个可选择项目,可以说是傻瓜化的。缺点是没有云台接口。实际试飞效果看x论坛

网友B:
不好說...這個飛控要看人品的...好的人到手飛一切穩,不好的人老是炸,不然就到處閃黃燈,我手上的裝了600 x8目前正常不過也不敢飛遠飛高,純裝好測試

网友C:
傻瓜操作与防呆设计的结合,只要电机转向和桨装对了就能飞了

网友C:
有问题找我,镇江的,离得也近,共同研究!需要联系方法pm吧,最近论坛管的挺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