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1是否可以实现手抓起降?

楼主(2015-01-04):
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或一些特定的环境,以前用精灵手抓起降很方便,不知道在悟1上会不会有啥限制,用过的大神来说说?

网友:
没问题,a_wen团队就这么干的

网友:
大八轴都有手举的,关键看技术,平时只会一键起飞和关控返航的就算了

网友:
不建议 这么做 真的兄弟,你可以参加DJI 的活动,亲临现场看下你敢不敢用手接,浆与你用手从下面拿的话万一碰到 超声波测距,脚架自动放下,万一误操作 后果不堪设想,不建议

网友:
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
...这个 悟下面有单目和超声波模块 不建议人或异物遮挡 机身下方 后果不可估量

网友A:
没有啥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不可以的

拍段手接视频来看看呗!

网友:
抓住那个蛋蛋,对,要用力

网友B:
头戴摩托车头盔,手穿加厚皮手套,去接应该没安全问题吧

我是精灵2V+,我一直这么想着去试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戴摩托车头盔,手穿加厚皮手套,去接应该没安全问题吧

我是精灵2V+,我一直这么想着去试接

v+可以的。。。没问题 ,我都是女朋友帮我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头戴摩托车头盔,手穿加厚皮手套,去接应该没安全问题吧

我是精灵2V+,我一直这么想着去试接

不需要头盔,手套什么的 ,直接接起落架。
v+没那么多大威力的

楼主:
V+经常手接,在很多野外环境拍摄没办法,别说平地,有时候找个一平方的空地都非常难,我还打算在橡皮艇上放飞回收,所以如果悟1如果能徒手起降,无疑是非常方便拍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头盔,手套什么的 ,直接接起落架。
v+没那么多大威力的

嘿嘿,好的,听你的言后能壮我的胆了

网友:
先說明了, 悟1的漿要硬多了,, 被划到肯定是疼的 碰地也是高機率散掉

网友:
戴上守门员手套,悟降落之前热身,蹦蹦跳跳,拉伸一下双臂,悟飞到眼前看准了一个侧扑,顺势一个侧向翻滚,只要不进门就算接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好的,听你的言后能壮我的胆了

我昨天试了下单手抓机,另一只手内八字关机,妥妥的

网友:
起飞手抛都没为题 表示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