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B的图传起落架(视频来了)

楼主(2015-01-04):
    想了想,图传其实可以装脚架上,既合理,又骚包。

网友:
等不及了,哥哥。

楼主:
谢谢你的等候

网友A:
哥,下面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下面看不清楚啊。

手机拍的  凑合着看吧哥。

网友:
看清楚了,但是我邪恶了。

网友B:
电机安装位 是怎么装,上下两个电机的?
一个电机装上后,另一个电机的安装螺丝怎么去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安装位 是怎么装,上下两个电机的?
一个电机装上后,另一个电机的安装螺丝怎么去拧?

这架是X8啊 ,当然是双层电机咯。电机座下面一个层碳纤片,装好电机接好线后再固定在电机座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安装位 是怎么装,上下两个电机的?
一个电机装上后,另一个电机的安装螺丝怎么去拧?

电机分别有各自的固定板,先把电机安装到口固定板上后在通过管夹固定到碳管上。

网友:
慢慢地伸出了头

网友C:
起落架不错啊,有关键字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不错啊,有关键字吗?谢谢

关键字:华杰 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