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翼机4副翼安装和连接方法

楼主(2015-01-04):
赛巴特双翼机,双机翼副翼采用四伺服机,本人没有装过,求安装过此类模型的大师指点

网友:
四个舵机就用y线,两个舵机就用拉杆串联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6-02):
大尺寸的双翼机,4片副翼对应4个舵机(不会是几十元的小舵机,一般20-40克的数码舵机),一般不用Y线串副翼,每个舵机进一路通道,这样确保舵机分得足够的电流,保证舵效。
先在控里头设两个副翼舵机的翼型,比如,左下机翼的舵机进AILERON通道,右下机翼的舵机进AUX1通道。这时,相当于忽略了上机翼的2片副翼。针对小尺寸的双翼,上机翼往往用上下机翼间的副翼连杆联动了。
回到大双翼机上,左上机翼的舵机可以进起落架通道,设置第一组混控,联动起落架通道和AILERON通道。
右上机翼可以进AUX2通道,设置第二组混控,联动AUX2和AUX1通道。
需要在2组混控里设置OFFSET(就是设置舵机中立点),还有舵机行程。这时候要记住控上对应起落架和AUX2的拨杆的初始位置,在飞行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变动了这两个杆位,会让上机翼副翼突然变位容易炸机的哦。
一般AUX3通道是旋钮,不容易固定初始位置,建议不用,可以留给电调双电路供电时接入,保证接收机有富裕电流供应。
总之,我个人觉得至少7通可以干这事情,建议8通(保证接收机电流)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