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这台小车床的、MACH3控制板

楼主(2015-01-04):
求 这台小车床的、

小机器到了 要改装成和图片一样的

1、NEMA17步进电机 已经买了两只,改装配件也到了、

2、现在只求MACH3控制板和软件还有是不是还要其它的配件

楼主:
初学者 不懂数控知识 求高人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改装成数控的 有一定难度  除了控制板外 还需要步进电机及相关步进皮带 步进齿轮  然后把机床的的光杆和丝杆和步进齿轮 皮带 电机等连接到一块  进行调试  要看是什么样的车床 考虑好如何更改后在下手  不然会损坏原有车床的   需要MACH3软件我可以提供  但是一般购买驱动板都是有相关软件送的  驱动板可以到TB找找  几轴的都有  车床应该有两轴驱动板就可以了   祝改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成数控的 有一定难度  除了控制板外 还需要步进电机及相关步进皮带 步进齿轮  然后把机床的的光杆和丝 ...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于回复和耐心详细的解答和教答,所有的零件已经齐全了,我今天淘宝已经全部能买好了 等东西一到就可以安装了  谢谢您 有不懂的地方还需来请教您

网友:
好精致的小床,羡慕啊

网友:
强烈要求上机器图片,捎带问下,哪里购得,什么价格,口水货

网友:
怎么控制主轴转数呢?

网友:
我有块底座,大小应该很合适,想要的话联络我

网友:
求车床型号,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MACH3控制版D版的某宝几十块钱一块,LZ不厚道,明明就是来放毒的

网友:
请教下 这个床是什么牌子型号 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