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塞斯纳翼展1.4米

楼主(2015-01-04):
从组装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一直没有机会拿去玩,昨天北 京难得的微风好天气,也正好有空拿去飞了一下,由于手机没电,没有拍照,和视频,总结如下第一次,秒炸,断桨,副翼损坏,左侧机头损坏, 炸鸡原因是动力不足拉杆过早,机头损伤10%,简单修复一下二次试飞。
第二次,助跑,成功起飞,盘旋一周,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可惜手机不给力,突然没电了,悲剧啊,,,,,听到这个消息小心脏颤动了一下,不理它,继续掌控飞机,突变发生了,远远地看到橘红色物体飘飞掉落下来,马达空转,果断收油,又炸了,不足: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太过于在意木有桨的事情而忘了保护飞机滑行至安全地带,挂树上了,损伤0%,然后本以为找不到桨了,准备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找回了桨,安装调试,继续试飞。

第三次,助跑稳定,拉杆漂亮,侧倾左回旋,继续拉升,终于爽飞了,各种回旋,但是发现问题,升降舵貌似有问题,摇杆回中后仍然会不断的拉高,飞机越飞越高,性情也越发的不可控制,手脚慌乱,尝试了返航数次,无果高空炸鸡,X型双皮筋固定翅膀,损失不大,翅膀从中间断了,可修复,副翼连杆折断,断桨,机头损伤5%,副翼损伤50%。
总结:
第一次失误是由于飞机助跑时不是直线前进的,没有用方向舵修正由于偏出跑道故拉杆过早,动力不够炸鸡。
第二次是因为第一次炸机后对机身零件震动组装时的零件没有及时的检查,导致桨保护器脱落。
第三次是因为升降舵调试时未发现角度问题,起飞后造成的不断拔高,空中动作被动,丧失操控主动性,经验不足。
修机:
翅膀中间断裂,用泡沫胶粘合,碳杆周边用胶加强
机头将临时维修的胶布拆掉,然后把破损面用胶粘合
升降舵角度下调5度
修复80%问题,找机会再飞。

网友:
这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A:
,摇杆回中后仍然会不断的拉高,飞机越飞越高。    下拉不够或者头轻

网友B:
现在北 京对航模管控得严不严,市区里有飞场让飞吗?还是到市郊打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回中后仍然会不断的拉高,飞机越飞越高。    下拉不够或者头轻

应该不是头轻,按照说明,飞机的配重是相当的平衡,估计就是升降舵有毛病,这周末再飞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北 京对航模管控得严不严,市区里有飞场让飞吗?还是到市郊打场地?

郊区,我家这边有个小树林,中间一条马路,当作是跑道,不飞高,没有航拍设备,抓住我应该也没事吧,反正一块电池,飞完就跑回家

楼主:
我家周边都是部队,坦克部队啊,装甲师啊,武警支队啊等等,等他们集合找到我,我都回家了,不怕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周边都是部队,坦克部队啊,装甲师啊,武警支队啊等等,等他们集合找到我,我都回家了,不怕他

住在天C帝都的楼主威武呀,在十面埋伏下低空作业,佩服,要是我可没这个胆量,我这没什么管控我也混在放风筝的老大爷中玩我的KT330,正准备高空FPV愁场地中,因为我这里是中朝边境,害怕被喝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郊区,我家这边有个小树林,中间一条马路,当作是跑道,不飞高,没有航拍设备,抓住我应该也没事吧,反正 ...

哎,模友们真不容易呀,放个飞机也得打游击

网友:
楼主期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借问楼主模拟器练习了几个月?

想了解下假如模拟器用塞斯纳练习个3个月后的水平还会不会首飞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问楼主模拟器练习了几个月?

想了解下假如模拟器用塞斯纳练习个3个月后的水平还会不会首飞秒炸

模拟器完了不到2星期,成功起降几率50%左右,主要熟悉遥控器的操作,飞机形态的控制,玩小游戏,平常没有太多的时间练习

网友D:
北 京上地这边的新手慰问一下,我的1.2m塞斯纳刚刚出去飞了两天。若无老手在身边指点,必然秒炸,正式应了那句话:黒飞必炸!

网友:
在帝都生活不容易啊!飞飞机更不容易,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 京上地这边的新手慰问一下,我的1.2m塞斯纳刚刚出去飞了两天。若无老手在身边指点,必然秒炸,正式应了 ...

是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模拟器上面的飞机不需要调试,妥妥的爽飞,现实就不行了,确实需要实践才能够了解,飞机的各种配件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郊区,我家这边有个小树林,中间一条马路,当作是跑道,不飞高,没有航拍设备,抓住我应该也没事吧,反正 ...

飞航模都要被抓啊!!天C真和谐!

网友:
定慧寺模友发来贺电

网友E:
俺从来没飞过固定翼,  一次成功!  这款塞斯纳起落架太坑爹,我直接撅折扔掉了,用肚皮落地!  不过容易打坏螺旋桨,正在物色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从来没飞过固定翼,  一次成功!  这款塞斯纳起落架太坑爹,我直接撅折扔掉了,用肚皮落地!  不过容易打 ...

能想到用肚皮着陆,仁兄也一定不是小白了,最起码飞行经验还是有的,没飞过就能飞好绝对不是新手,换机?模拟器里面的战斗机玩的很爽,等我熟练后也败一架,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