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锂电池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5-01-04):
手头上有些笔记本电池,电池仓上标10.8V三串的,电池应该是3.6V的,用B6充会发热,放进移动电源也会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我上网查过一些锂电池的资料,有3.6V、3。7V和3。8V规格的电池,3。6V和3。7V都说充满电压是4。2V,3。8V手机电池上说上限是4。35V。那会不是3。6V电池真正充满电压是4。1V呢?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小米移动电源里的的18650电池充电截止电压4.35,我们用的片状锂电池截止电压4.2.当然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18650电池充电截止电压还是4.2。

3.6、3.7、3.8都不是满电电压,像我们手机上的电池会说是3.7v,实际满电是4.2

网友A:
这标称电压不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正常放电需要控制的低端电压,到这个标称电压后若再放电就会损坏电池,或者会影响电池寿命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磷酸铁锂电池啊,单个充满3.6v,3个充满就是10.8v啊。你不会用了4.2v的电压去充吧?

楼主:
那为什么会发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磷酸铁锂电池啊,单个充满3.6v,3个充满就是10.8v啊。你不会用了4.2v的电压去充吧?

未听说过笔记本电池是用磷酸铁锂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称电压不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正常放电需要控制的低端电压,到这个标称电压后若再放电就会损坏电池,或 ...

一般锂电都是4.2V到2.9V的呀,我玩手电时电筒都是放到2.9V就报警的,一点都不伤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锂电都是4.2V到2.9V的呀,我玩手电时电筒都是放到2.9V就报警的,一点都不伤电池.

也不民懂的,探讨探讨,请有懂的来回答。

网友C:
笔记本是圆柱型锂离子电池,不同于航模的动力锂聚合物电池,笔记本电池单节充电电流一般都是500mA左右,多数笔记本采用3s2p结构,充电电流一般不会大于2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锂电都是4.2V到2.9V的呀,我玩手电时电筒都是放到2.9V就报警的,一点都不伤电池.

锂电绝不能超过4.2,过充很伤电池。2.9已经是过放电了,正规的手机等设备一律是3.6或3.7截止的。锂电池很敏感,最喜欢3.8左右的电压,所以出厂时一般充到3.9V保存。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保持在3.8v左右,充满放光都是会损害锂电的。油电混合的车很少会把电池充满,也从不等电池完全没电才启动发动机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绝不能超过4.2,过充很伤电池。2.9已经是过放电了,正规的手机等设备一律是3.6或3.7截止的。锂电池很 ...

错了吧,18650电池我用了几年了,一直都是用到报警2.9V电池容量没明显下降,我也没实测。手机电池用到10%余量时应该是3.5V用到自动关机好像是3.4V。我手机电池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圆柱型锂离子电池,不同于航模的动力锂聚合物电池,笔记本电池单节充电电流一般都是500mA左右,多 ...

我用B6300mah充也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了吧,18650电池我用了几年了,一直都是用到报警2.9V电池容量没明显下降,我也没实测。手机电池用到10% ...

你那是啥电池?锂电深度充放电的一个危害就是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下降很快,自放电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啥电池?锂电深度充放电的一个危害就是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下降很快,自放电严重。

三洋18650电池

网友:
三洋本来就质量好嘛……你看笔记本就知道了,放光充满的和thinkpad设置在保持在50%的,用几年之后容量差别还是不小的

楼主:
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了个资料,印证了我的说法.3.6V充满4.1V,3.7V充满4.2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是目前手机中应用最广泛的电池,但它较为“娇气”,在使用中不可过充、过放(会损坏电池或使之报废)。因此,在电池上有保护元器件或保护电路以防止昂贵的电池损坏。 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很高,要保证终止电压精度在1%之内,目前各大半导体器件厂已开发出多种锂离子电池充电的IC,以保证安全、可靠、快速地充电。
  现在手机已十分普遍,手机中一部分是镍氢电池,但灵巧型的手机则是锂离子电池。正确地使用锂离子电池对延长电池寿命是十分重要的。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锂电池,它根据不同的电子产品的要求可以做成扁平长方形、圆柱形、长方形及扣式,并且有由几个电池串联在一起组成的电池组。 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有的产品为3.7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与电池阳极材料有关:阳极材料为石墨的4.2V;阳极材料为焦炭的4.1V。不同阳极材料的内阻也不同,焦炭阳极的内阻略大,其放电曲线也略有差别,一般称为4.1V锂离子电池及4.2V锂离子电池。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是4.2V的,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锂离子电池不适合用作大电流放电,过大电流放电时会降低放电时间(内部会产生较高的温度而损耗能量)。因此电池生产工厂给出最大放电电流,在使用中应小于最大放电电流。 锂离子电池对温度有一定要求,工厂给出了充电温度范围、放电温度范围及保存温度范围。 锂离子电池对充电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精密的充电电路以保证充电的安全。终止充电电压精度允差为额定值的±1%(例如:充4.2V的锂离子电池,其允差为±0.042V),过压充电会造成锂离子电池永久性损坏。锂离子电池充电电流应根据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并要求有限流电路以免发生过流(过热)。一般常用的充电率为0.25C~1C(C是电池的容量,如C=800mAh,1C充电率即充电电流为800mA)。在大电流充电时往往要检测电池温度,以防止过热损坏电池或产生爆炸。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这是一种800mAh容量的电池,其终止充电电压为4.2V。电池以800mA(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约80mA)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锂离子电池应用注意事项除与上述不可充电的锂电池相同外,在充电方面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有4.1V及4.2V终止充电的不同品种,因此在充电时注意的是4.1V的电池不能用4.2V的充电器充电,否则会有过充的危险(4.1V与4.2V的充电器用的充电器IC是不同的!)。
     2. 对电池充电时,其环境温度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所列的温度范围。
     3. 不能反向充电。
     4. 不能用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充三节镍镉电池的)来充锂离子电池(虽然额定电压一样,都是3.6V),但充电方式不同,容易造成过充。
   在放电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放电电流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给出最大放电电流。放电电流较大时,会产生较高的温度(损耗能量),减少放电时间,若电池中无保护元件会产生过热而损坏电池。
     2. 不同温度下放电曲线是不同的,其放电电压及放电时间也不同。在-20℃放电时情况最差。
   在贮存方面:
     1. 电池若长期贮存,要保持在50%放电态。
     2. 电池应保存在低温、干燥坏境中。
     3. 要远离热源,也不要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
形象的工作原理比喻:
     现在将锂离子电池原理和充放电机理,用生活中常见的泡沫现象来比喻。锂离子电池如同 一堆肥皂泡沫,泡内储存的就是电能。当充电时,汽泡会随着充电时间加长而不断增大,当超过其极限值时汽泡就会破裂,此时即损坏了锂电晶型,造成永久性损坏。
  当过度放电则会造成汽泡塌陷、消失,这样下次充电时汽泡也充不起来,而造成锂电失效。 如何控制汽泡不充爆和汽泡不过度塌陷?就必须要用保护电路加以严格控制。 当然,优质的电芯和精确的控制电路可大大地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长了要审核,我打重点吧: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有的产品为3.7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与电池阳极材料有关:阳极材料为石墨的4.2V;阳极材料为焦炭的4.1V。不同阳极材料的内阻也不同,焦炭阳极的内阻略大,其放电曲线也略有差别,一般称为4.1V锂离子电池及4.2V锂离子电池。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是4.2V的,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还有更多说明,有耐心的可以看上一楼更祥细的说明.)当然,我说的不是我们现在飞的聚合物动力电池,而是一般锂电.如理解成动力电池这样使用,用坏了不要找我呀.

楼主: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是目前手机中应用最广泛的电池,但它较为“娇气”,在使用中不可过充、过放(会损坏电池或使之报废)。因此,在电池上有保护元器件或保护电路以防止昂贵的电池损坏。 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很高,要保证终止电压精度在1%之内,目前各大半导体器件厂已开发出多种锂离子电池充电的IC,以保证安全、可靠、快速地充电。
  现在手机已十分普遍,手机中一部分是镍氢电池,但灵巧型的手机则是锂离子电池。正确地使用锂离子电池对延长电池寿命是十分重要的。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锂电池,它根据不同的电子产品的要求可以做成扁平长方形、圆柱形、长方形及扣式,并且有由几个电池串联在一起组成的电池组。 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有的产品为3.7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与电池阳极材料有关:阳极材料为石墨的4.2V;阳极材料为焦炭的4.1V。不同阳极材料的内阻也不同,焦炭阳极的内阻略大,其放电曲线也略有差别,一般称为4.1V锂离子电池及4.2V锂离子电池。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是4.2V的,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锂离子电池不适合用作大电流放电,过大电流放电时会降低放电时间(内部会产生较高的温度而损耗能量)。因此电池生产工厂给出最大放电电流,在使用中应小于最大放电电流。 锂离子电池对温度有一定要求,工厂给出了充电温度范围、放电温度范围及保存温度范围。 锂离子电池对充电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精密的充电电路以保证充电的安全。终止充电电压精度允差为额定值的±1%(例如:充4.2V的锂离子电池,其允差为±0.042V),过压充电会造成锂离子电池永久性损坏。锂离子电池充电电流应根据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并要求有限流电路以免发生过流(过热)。一般常用的充电率为0.25C~1C(C是电池的容量,如C=800mAh,1C充电率即充电电流为800mA)。在大电流充电时往往要检测电池温度,以防止过热损坏电池或产生爆炸。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这是一种800mAh容量的电池,其终止充电电压为4.2V。电池以800mA(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约80mA)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锂离子电池应用注意事项除与上述不可充电的锂电池相同外,在充电方面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有4.1V及4.2V终止充电的不同品种,因此在充电时注意的是4.1V的电池不能用4.2V的充电器充电,否则会有过充的危险(4.1V与4.2V的充电器用的充电器IC是不同的!)。
     2. 对电池充电时,其环境温度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所列的温度范围。
     3. 不能反向充电。
     4. 不能用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充三节镍镉电池的)来充锂离子电池(虽然额定电压一样,都是3.6V),但充电方式不同,容易造成过充。
   在放电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放电电流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给出最大放电电流。放电电流较大时,会产生较高的温度(损耗能量),减少放电时间,若电池中无保护元件会产生过热而损坏电池。
     2. 不同温度下放电曲线是不同的,其放电电压及放电时间也不同。在-20℃放电时情况最差。
   在贮存方面:
     1. 电池若长期贮存,要保持在50%放电态。
     2. 电池应保存在低温、干燥坏境中。
     3. 要远离热源,也不要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
形象的工作原理比喻:
     现在将锂离子电池原理和充放电机理,用生活中常见的泡沫现象来比喻。锂离子电池如同 一堆肥皂泡沫,泡内储存的就是电能。当充电时,汽泡会随着充电时间加长而不断增大,当超过其极限值时汽泡就会破裂,此时即损坏了锂电晶型,造成永久性损坏。
  当过度放电则会造成汽泡塌陷、消失,这样下次充电时汽泡也充不起来,而造成锂电失效。 如何控制汽泡不充爆和汽泡不过度塌陷?就必须要用保护电路加以严格控制。 当然,优质的电芯和精确的控制电路可大大地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jfsCuF0zIT6aUzCNDvq看四楼“hc4728 ”的回答。(不知为什么字太多发不了,审核好久都不见。只有发个网址,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个说法我证实过是对的。)

楼主:
觉得有用的顶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