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的罗盘较准问题

楼主(2015-01-04):
刚入的pixhack,机子装好了,模式也设置了,加速度计也较好了,就是罗盘较准不成功,大家看图

结束后显示

状态窗口显示罗盘较准不成功

有模友说这个结束的数据一个超过了150不正确,可能有干扰,我又到了院子里较准,到了村外麦地较准还是不成功,gps是M8N,换成了正常用的6H的还是不行,最后把pixhack从机子上拆下,只接上gps用usb连接较准罗盘,还是不成功,真的没办法了,大家帮忙啊

网友:
试一下用PIXHAWK的内置罗盘校准

网友:
这么多白点点啊肯定不行啊

网友A:
PIX你不选  PIX 你选APM的内置罗盘  你说能成功吗

网友B:
用的明明是pix,有pixhawk/px4的选项不点,却点APM with onboard compass,怎么可能成功校准……

网友:
pix这个飞控自认为还是很好的

网友C:
楼主模式选错了,你用pixhack当然选pix了,而且接好GPS,校准时是有两个罗盘界面的!

网友:
应该选PIX的   第四个选项也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你不选  PIX 你选APM的内置罗盘  你说能成功吗

我是按泡泡的视频教程里的方法较准的,而且也选过pix这一项较准,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明明是pix,有pixhawk/px4的选项不点,却点APM with onboard compass,怎么可能成功校准……

这个选过较准过,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模式选错了,你用pixhack当然选pix了,而且接好GPS,校准时是有两个罗盘界面的!

我的选哪个都只有一个罗盘界面,怎么回事,地面站是1.3.1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选哪个都只有一个罗盘界面,怎么回事,地面站是1.3.1版本

地面站该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选哪个都只有一个罗盘界面,怎么回事,地面站是1.3.1版本

你的GPS里带罗盘,接线如果没错的话,就应该是两个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泡泡的视频教程里的方法较准的,而且也选过pix这一项较准,还是不行的

PIX 因为是双罗盘,所以校准罗盘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框,两个罗盘要同时校准(升级地面站吧),建议机器装好校罗盘,如果你是折叠机架 建议是把机架伸展开来校准

网友:
gps的12c接口插上了嘛?那个是罗盘通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