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配3S电池可行不?

楼主(2015-01-04):
练了一段时间固定翼,航线和降落总算有点把握了,打算入手一台FPV机,初步计划小胖子。
看了论坛配置都是4S电池,但是手里有一堆的3S,由于3S相对4S电压降低不算太多,从成本考虑想把电池充分利用,所以在想直接用3S怎么配置。

一般考虑起来,假设配置电机不变,电压低了,转速会降低,电流会变大,所以要加大螺距,加大桨,但这样电机和电调可能发热会更厉害。或者加大电机KV值等等。

坛友们有什么建议不?最终的目的是穿云,大胖子直接上有点没把握。

网友:
没问题的,弄个2814电机1100kv或者1250kv上9寸桨,妥妥的

网友:
没问题的,选好合适的电机和桨,大不少两块3S并联来加大电流输出和提高续航力。

楼主:
那大胖子可以上3S么?

网友A:
小胖3S 我现在正用着  没问题    X2216 电机   1250kv  9045 浆   调整重心相比推荐重心略往后 0.5cm  巡航速度 30--40 km/h

准备玩坏了  上大胖 上 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3S 我现在正用着  没问题    X2216 电机   1250kv  9045 浆   调整重心相比推荐重心略往后 0.5cm  巡航 ...

多谢!我现在也是这个路径想法。6S初期可以直接拿3S串联用。物尽其用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买了一个泡沫空机,什么配件都没有,电机座,起落架木片都没有,能告诉我哪里又卖的吗

楼主:
应该找你买空机的商家问才是吧。淘宝上只有套机,你可以问问老板能不能只发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