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一下大疆的2312电机

楼主(2015-01-04):
一直玩大机架,但要是不开车出门还是看着小精灵眼热,于是开始折腾,不想买成品,毕竟折腾习惯了,不动手难受。
报下配置;山寨小精灵壳子,四合一好盈电调25A,NAZA LITE加GPS,非凡OSD,迷你600W图传,然后就是今天要表扬的大疆2312电机和9450桨,因为据说它的拉力要大过2212,重量又不大,于是放下手里的各种2212和2216,特意买了四个装机。
先吐槽下,2312确实比2212大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弄的那山寨机壳电机转的时候很不舒服,经受会被机壳卡住,只好用电烙铁把圆孔扩大了才行。

整机空机1050克,好像重了些,加上狗和云台,全部满载就1280克,加5400的电池,重达1590克,网上看看好像很少有这么重的精灵吧,有点不安地试飞了下,还真不错,室内轻松飞到14分钟,今天突发奇想,说2312有劲,索性再装块电池,于是整机达到1900克,这么小的机架拿着觉得有点重的过分了,怕飞起来没准特意跑到寒冷的室外试飞,没想到起飞居然非常轻松,油门并没有明显加大的感觉,而且飞的更稳了,手感也出奇的好,也许是电池在下面重心低的原因吧,两块并联的5400的电池整整飞了二十分钟,下来电池单片电压3.71V,这样如果用单电池的话就足够挂更重的小微单上天玩个小十分钟了,看来我装机选用2312电机和9450桨还真是对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用2212电机也能拉着1900克满载飞二十分钟,如果有那就是我OUT了哈。
对了,飞的时候无风,基本十米悬停,偶尔前后动杆试下手感,全程GPS,温度零上两三度左右。
下来电池单块充进4600mA,两块就是9200mA.

楼主:
顺便问下各位,NAZA LITE这飞控GPS几颗星能定住啊,记得原来玩的某控六颗星就稳稳定住了,我这个LITE六颗星还飘,七颗星才定住不动

网友A:
空机怎么这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怎么这么重?

机身下面加了一块原来飞跃六轴的中心板承载电池和云台,因为是四合一电调所以只能放肚子中间,GPS太近被干扰只好加折叠杆放在外面了,这两样东西差不多要80克,其它也没什么了,电调应该比原厂的重,所以整机应该比精灵2重100克左右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电调? 谢谢

网友C:
楼主V5,墙裂要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电调? 谢谢

好盈25A四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V5,墙裂要求上图

上天二十分钟的全套装备,华科尔云台,带黑狗三,放双电和固定云台用的飞越中心板,可是用在小机灵上就感觉又大又沉,折叠GPS也是六轴用的,原来没觉得重,现在放在小机架上感觉也是负担啊。

看那个电机都惨不忍睹了,因为开始机架开口小电机总转不舒服,所以烫的把自紧桨的螺纹完全化了拿不下来了,最后动用了各种工具才算是把桨粉碎了露出电机轴来。

网友D:
电机多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多钱一个?

X宝搜一下,我买的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宝搜一下,我买的100

有点小贵哦?你买4个电机用了400,我买8个dji E300电机和12个正反桨才600元!!!!

网友A:
不放进肚子里面用品牌的电池就可以啊

网友:
另外不是有小扳手吗 别用钳子 电机惨不忍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小贵哦?你买4个电机用了400,我买8个dji E300电机和12个正反桨才600元!!!!{:1_ ...

不知道E300那动力和2312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进肚子里面用品牌的电池就可以啊

是的,现在我那肚子里也不空,电调,接收机辅助通道的线,OSD,全放里了,用什么东西打开电池盖拿出来不用拆机了,准备把机身做封闭处理,可以在水上起降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我的v+现在用的是2212电机,想换2312电机,是不是还需要买电调?复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E300那动力和2312比如何

你的机机1590g 加5400ma电池 才飞14分钟;  而我的重达1730g 多你140g,用2200ma电池飞了7分钟,你自个看吧!!!!!

网友:
真敢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机1590g 加5400ma电池 才飞14分钟;  而我的重达1730g 多你140g,用2200ma电池飞了7分钟,你自个看 ...

E300是2212吧,大疆给出的数据应该不如2312拉力大,再说你的机应该是六轴吧,要不四个2212应该带不动这么重,如果你也用5400的电,重量就接近两公斤,估计十分钟都坚持不了的。

网友:
2312最大起飞重量才2.5kg

网友D:
引用 楼主:
E300是2212吧,大疆给出的数据应该不如2312拉力大,再说你的机应该是六轴吧,要不四个2212应该带不动这么 ...

是四轴的,不过飞起来好累的,就是加了云台300多克超表了!!

网友E:
我去,2312和2212外径没差别啊
在原装精灵2上都是直接替换的不会磨到壳
是山寨壳子公差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2312和2212外径没差别啊
在原装精灵2上都是直接替换的不会磨到壳
是山寨壳子公差太大了吧。。。

说的有道理,我用2212别的电机试了没事,而且不是所有轴都碰,就一个轴不行,其它的没事,为了保险我全给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四轴的,不过飞起来好累的,就是加了云台300多克超表了!!

你行哈哈,这么重我用过2216拉,还凑合,5000的电能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各位,NAZA LITE这飞控GPS几颗星能定住啊,记得原来玩的某控六颗星就稳稳定住了,我这个LITE六颗星 ...

LITE 升V2 稳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天二十分钟的全套装备,华科尔云台,带黑狗三,放双电和固定云台用的飞越中心板,可是用在小机灵上就感 ...

烫到把自紧桨融化,温度很高。是因为大负载1900g 导致发热严重,还是因为卡壳导致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烫到把自紧桨融化,温度很高。是因为大负载1900g 导致发热严重,还是因为卡壳导致发热严重?

卡壳,山寨机壳不太规矩,有一个电机和机壳过紧发热,其它三个没事

网友G:
1900g是绝对的超重了,只不过因为用的是GPS或者姿态模式,所以有智能油门控制,油门摇杆50%是悬停,高于50是上升,低于50是下降
按照官方给出的2312+9450四个电机拉力比2212+9445多200g算的话,一个电机的拉力也就多了50g,2212+9445的最大拉力是600g,推荐拉力是300g/轴,就算换成2312+9450,也就是350g/轴,1900g几乎接近满载,LZ敢这么折腾,实在是勇气可嘉

网友:
2312肯定比2212直径大,哪怕只是大了1mm也是大

网友:
我也是新版精灵V+配 的2312+9450桨,但是和普通v一起飞的时候,v+明显更加费电,v剩余电量80%的时候,v+已经到6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900g是绝对的超重了,只不过因为用的是GPS或者姿态模式,所以有智能油门控制,油门摇杆50%是悬停,高于50 ...

官方资料多200g,不是4个电机总共多200g拉力,而是每个电机最大拉力变成800g/轴(淘宝经销商上面都有这个最大拉力资料),所以比2212 600g/轴多 200g。起飞重量一般就是悬停重量,就是50%油门时候,那么2312就是400g/轴,而2212是300g/轴。4轴飞行器计算 2212 起飞重量就是1200g左右。当然可以多一点少一点。正负50g 影响不大。那么2312 就是1600g 起飞重量。加上9450 桨比9443 多了5%动力少3%续航。那么大概2312四轴能1680g起飞重量,那么1700g 起飞问题基本上没有问题。但1900 的确多了一些。但1900g 相当于全油门100% 的59.4%。起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网友:
楼主啊,问个问题,四轴上面最高能用多大功率的电机?是越大越好吗?还是到达峰值就不能再加了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E:
我去,2312和2212外径没差别啊
在原装精灵2上都是直接替换的不会磨到壳
是山寨壳子公差太大了吧。。。

拜托,外径差1毫米好不好

网友:
5400电池才310g,怎么那么轻?

网友:
2312是不是只能用它自带的电调?

网友(2015-06-19):
2312的轴承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