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H4重装后续航时间大幅度缩短的原因

楼主(2015-01-04):
想请教下各位为大神,H4重新装机后续航时间从原本的15分钟,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全机只加了一个OSD,把狗三换为狗四。之前电机有异响,返厂后电机完美如初。装机方法为四电调电机全部焊死,放在电机座下,四前后4电调用2根正负极总线并联出并作为动力电插口。图传灯带单独用一颗1300 11,1V电池做为供电,全机重量2200克左右。
配置为 电机:朗宇V3508 580KV
         电调:好赢铂金40A
            浆:1355碳浆,已做平衡
         飞控:XA普及版带OSD
         云台:  STELLA云台带狗四
请教下给位大神是否是因为配置或者装机方法错误导致续航时间大幅度下降,测试时都由新老电池飞过(试过达普5200mah 25C和格式5300mah 30C),时间依旧5分钟上下。现在自己想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总线有虚焊
2:天气太冷导致电池放电率下降,但是还是觉得影响不应改那么大
3:装机方法错误,不应该用2跟总线并连所有电调
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好像以前有人把桨全装反了就是这么离谱的续航时间

网友:
桨转反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插头...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有特别热的地方

网友:
飞之前把电池热一下,如果时间变长的话可以确定是天气太冷

网友:
检查一下充电器。

网友C:
楼主你看下是不是bb响坏了,报假警!换个试试!

网友D:
与电池温度有很大关系,你飞之前把电池放在暖风里吹半小时再飞试试

网友E:
以“动哪查哪”的原则去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以前有人把桨全装反了就是这么离谱的续航时间

碳浆好像反装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绝对有虚焊。。。。

谢谢大神。主要是14的主线加上电调先实在是太难焊了,手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插头...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有特别热的地方

电机电调没温度。但是主线又在肚子里,飞完后再拆的话估计都凉了,还是我从焊一次主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插头...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有特别热的地方

电机电调没温度。但是主线又在肚子里,飞完后拆开估计都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插头...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有特别热的地方

电机电调没温度。但是主线又在肚子里,飞完后再拆估计都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插头...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有特别热的地方

XT60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下是不是bb响坏了,报假警!换个试试!

BB报警和OSD的显示是一样的,电池确实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动哪查哪”的原则去排查

机子之前全部抖散过这次算是重装了,看来只有全部再从焊一遍了

网友B:
回复这么多..吓死我了...xt60应该没啥问题.

我之前有次续航时间比较短..后来发现T插那里发热的厉害.有点烫手..换了以后续航就增加了..

你想办法看看只能能摸到附近的位置..看看温度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电池温度有很大关系,你飞之前把电池放在暖风里吹半小时再飞试试

恩好的,等我试试,找个东西暖宝宝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这么多..吓死我了...xt60应该没啥问题.

我之前有次续航时间比较短..后来发现T插那里发热的厉害.有 ...

大家的回复都认真对待嘛,等我待会去飞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好的,等我试试,找个东西暖宝宝贴一下

室外暖宝宝不管用,我试过。先用暖风吹温和了,别过热。吹20分钟,马上拿出去飞就没问题。给电池做保温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暖宝宝不管用,我试过。先用暖风吹温和了,别过热。吹20分钟,马上拿出去飞就没问题。给电池做保温也 ...

。。。等到飞场凉了,等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电池用热水袋保温啊,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G:
楼主解决了。记得说下。让后面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解决。

网友A:
赶紧的上几张机机照,全景,焊接,桨等一些你改装过的细节,这样更直观,更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记得说下。让后面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解决。

下午重焊了一下电源先,续航有少许提高,可以飞8分钟了,虚焊有一定影响,但是还是不如从前啊,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的上几张机机照,全景,焊接,桨等一些你改装过的细节,这样更直观,更容易找到问题

下午拆开的时候忘了照了。。要拆开实在是太麻烦了。。

网友H:
充进电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进电量多少?

B6显示1055。。。

网友:
电池不行了,5000的电池放电到3.7,正常充进4000

楼主:
..新电池。。一个起落

网友:
测一下电流看看 是不是电流有增大 确定电流有增大时间缩短就正常了 肯定有那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I:
看下充电器冲进去多少,你上面说的1000多肯定是不正常,我觉得低温的情况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这边温度也很低,电池做了保温措施的话只有夏天平时一半的飞行时间 ,如果没有保温措施的话,起飞就开始报警!这个不是电池新旧的问题、除非是专门的低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下充电器冲进去多少,你上面说的1000多肯定是不正常,我觉得低温的情况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这边温度 ...

哦哦好的,等再做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