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稳模式修正舵量小的问题

楼主(2015-01-04):
最近用APM完固定翼,自稳模式是有的,但舵量感觉太小。不知道是否有参数可以设置这个?

APM飞固定翼都要设置那些?

我进行了 加速计校准 , 水平校准,遥控校准,设置飞行模式,RTL设置。参数都是默认参数(好像有个老外设置好的参数,不知道怎么批量导入到地面站?)。载机是天行者1680

这个机子在手动模式下是没问题的。

还望玩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A:
把Lim_roll,Lim_pitch角度改大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困难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im_roll,Lim_pitch角度改大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困难做动作。

多谢。。。

您说的困难做动作时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转弯啊,要打到最大。所以把角度限制弄大点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