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新手,细心求教,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4):
首次用精灵2和狗4 BLACK版 夜航拍,技术不是很好,对狗的设置也没多研究,视频太长,截了几段有代表性问题的视频,高手们多多指出问题在哪,狗的设置是:1080P、60贞、宽视角、PT是ON状态、白平衡是AUTO、ISO是1600、中等锐化,(纯新手,狗也是凭感觉设置的);几个突出问题就是:1视频开始时候霓虹灯和噪点问题:霓虹灯看着非常假、噪点有点偏高,如何通过设置解决?
211秒时精灵2机头的红光怎么能去除?桨叶也入镜了,是否在云台的角度上注意?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
3、30秒时,因gopro4镜头靠机身左侧,向下照时常会在视频中出现机灵2的脚架,怎么解决?
4、53秒时产生的横纹,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1、暗环境下,有燥点属正常。

网友:
2、广角太广 ,转动太快,所以造成看到桨和支架。
3、飞的挺平稳的,不错。

网友A:
拍到脚架,桨什么的   正常,你动作太快,云台是减速的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到脚架,桨什么的   正常,你动作太快,云台是减速的没那么快

谢谢您,但如果周边环境更黑,云台控制相机平行拍摄,精灵的机头红灯的灯光会反应在片子中,片子的左上、右上角都有,怎么能祛除呢?还是只能注意控制云台角度,避免找到红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但如果周边环境更黑,云台控制相机平行拍摄,精灵的机头红灯的灯光会反应在片子中,片子的左上、 ...

WANS晚上肯定会照到    你把灯用黑布包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S晚上肯定会照到    你把灯用黑布包起来试试

看来可以试试

网友:
你可以连接调参软件,在云台一栏里面设置云台的角度。

网友:
估计得设置到负15度左右

楼主:
学习了,我多方面试一下。

网友B:
拍到边缘属于正常,而且你的脚架好像加泡沫了吧。最后的水波纹好像是灯光和螺旋桨的问题  白天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到边缘属于正常,而且你的脚架好像加泡沫了吧。最后的水波纹好像是灯光和螺旋桨的问题  白天这些问题就都 ...

恩,是的 ,脚架加了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