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小结!!!FT机队

楼主(2015-01-04):
2014年3月在一次看桃花的时候,发现有人在飞飞机,降下来一看,居然是KT板做的。
决心入坑。4月收了2手的天7开始了自己的飞天梦。
开始就做的F22的板机,但效果不行,给本地模友飞,说很好飞,一到我手就炸了。
做了三个F22都基本上是秒炸了。
最后入了EPP的3D机,这货一下就飞上手了。找到飞的感觉!
后来就再开始做KT飞!看上了FT系列的飞机。
除了涵道和滑翔机,FT的机形差不多就做完了!
最爱喷火,P51和那只3D机

还没飞的双翼。看这周飞飞看!

P51还没上电装,实际上已经炸没了

FT的飞翼,目前飞得最多的机子,很好飞!

做得很用心,也很好飞。空中的资态也很有型!
上了起落架,好看多了!

新做的3D,整机设计很不错,FT里面做过的,唯一一个能把飞机全做好后再上电装的机型!
很灵活!!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不错不错,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没少做KT机

网友A:
我也是最爱FT的喷火 做了11架了

网友:
飞机做的都不错 再接再厉 哈哈

网友:
鸡鸡都做的很不错,花心思出精品

网友B:
这个系列我也做了不下10架了!确实是好飞机!

网友:
楼主的图装很漂亮怎么做的啊?

网友:
楼主的双翼我也有,炸一下上翼没了,现在下单翼飞着挺爽

网友C:
我也喜欢FT系列的机型,先后也做了不少。现在还在飞小3D和喷火,设计的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涂装漂亮!

网友:
娄主飞机的图纸在哪下载的

网友:
入模好手工!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不错

网友D:
飞机涂装好漂亮啊!!怎么弄的啊?去打印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爱FT的喷火 做了11架了

闭着眼也能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FT系列的机型,先后也做了不少。现在还在飞小3D和喷火,设计的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涂装漂亮!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涂装好漂亮啊!!怎么弄的啊?去打印膜吗?

用FT的源文件来改的。打写真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我也做了不下10架了!确实是好飞机!

起落架怎么做的,
按源视频的方法做的吗?
那样感觉很软呀!!!

网友D:
我做了一架3D,机翼是连起来的,弄的电池仓只能装成紧贴上端面,照成有下夹角,电池仓后端也要改,手上有2212KV1000和2208KV2600的电机,电池准备1500的,楼主建议一下哪个好?电池要换2200的吗?觉得好重,配重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怎么做的,
按源视频的方法做的吗?
那样感觉很软呀!!!

差不多!我是现在在使用的是2mm不锈钢丝,其实软一点还好点!毕竟KT板自身也是非常软的!如果起落架过硬,稍微暴力一点的降落就会刺穿机身了!
但是也不能太软!太软的话就会在降落的时候打到桨。起落架的话测试一下,只要电池装上去离地10-20cm自然落下!没有软到螺旋桨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我是现在在使用的是2mm不锈钢丝,其实软一点还好点!毕竟KT板自身也是非常软的!如果起落架过硬 ...

P51上我也是用的2MM做的起落架,用的2200的电池,降落的时候变型严重,一着地就不按直线走了!
后来就不要起落架,直接在地上滑降了!
在机复部帖几块雪糕片,效果也行!

能手接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架3D,机翼是连起来的,弄的电池仓只能装成紧贴上端面,照成有下夹角,电池仓后端也要改,手上有22 ...

我3D机用的是2212 KV1400的
电调40A 2200的电池,1047浆
飞行暴力,一半油不到的样子就可掉机。
头重点好飞些

网友E:
FT的飞翼操作容易么,我刚开始,才飞过几次飘飘机,打算弄一个慢一点的飞飞,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的飞翼操作容易么,我刚开始,才飞过几次飘飘机,打算弄一个慢一点的飞飞,入门。

后推的飞翼速度不慢哟!
飞喷火吧!2212KV1000飞,速度很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架3D,机翼是连起来的,弄的电池仓只能装成紧贴上端面,照成有下夹角,电池仓后端也要改,手上有22 ...

2212-1000KV仅够用了。电池1500的就行,2200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2-1000KV仅够用了。电池1500的就行,2200重了。

谢谢!不知道有了下夹角用不用弄右偏角呢?

网友F:
哈哈,我有一架FT  飞翼,fi slinger  和一架FT  viggen,那架涵道机真的超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有一架FT  飞翼,fi slinger  和一架FT  viggen,那架涵道机真的超好飞

机友给了个64的涵道,正在做!
好飞就好
3S 2200的电池能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1000KV仅够用了。电池1500的就行,2200重了。

我用1500的电池,压不住头,油一给多了就会抬头。是用全写真增加了重量吗?

用2200的电池,满油都是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友给了个64的涵道,正在做!
好飞就好
3S 2200的电池能行么?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大迎角降落,做大半个眼镜蛇机动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友给了个64的涵道,正在做!
好飞就好
3S 2200的电池能行么?

黑旋风64涵道,3S2200  25C电池,飞机700G重,半油门平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1500的电池,压不住头,油一给多了就会抬头。是用全写真增加了重量吗?

用2200的电池,满油都是平 ...

奥,用1500抬头是头轻了。用2200能飞就行,这个没有标准。不过重量就上来了,降落时速度就快。

网友:
谁推荐个FT的慢速机的电装配置!手里有90厘米的盘子,还没飞呢,想做几个小的,45厘米左右的,应该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用1500抬头是头轻了。用2200能飞就行,这个没有标准。不过重量就上来了,降落时速度就快。

这到是,速度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和FT的喷火比,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慢一快,两种不同的飞行体验

网友:
求喷火写真图纸!yjc2014@mail.ustc.edu.cm
万分感谢!

网友G:
我手里有2212 1400kv 2208 2600kv的电机,可以用在这些飞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有2212 1400kv 2208 2600kv的电机,可以用在这些飞机上吗

2212 1400kv做前拉2208 2600kv做腰推和后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1400kv做前拉2208 2600kv做腰推和后推都可以

你做的太好了,是买的套机还是自己用kt板加工的?上个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