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1 单双遥控问题

楼主(2015-01-04):
看到不少模友陆续收到小悟了,自己也打算买,但是不太确定买单遥控还是双遥控,除了可以多一个人单独遥控摄像头以外,单独遥控会不会做不到双遥控的功能?特别想知道单遥控是否也能控制镜头仰俯和360度旋转?谢谢!

网友:
我只关心这机子拍照片质量如何

网友A:
单控只能控制镜头俯仰,其他功能基本没区别
反正主副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后期有需要再配一个控也ok

网友B:
都花了这么多钱了,就不在乎一个控的钱了。

一个控制多轴,一个控制云台,这才是专业航拍,一个人搞不过来。

网友:
个人感觉好马不差配个好鞍,这东西肯定双控拍出效果更好,飞手只管飞就行了。

网友C:
单控可以控云台制俯仰和360度旋转,但是需要C1或C2自定义键切换俯仰和360度旋转,不能同时使用,App也可以实现控制俯仰和360度旋转。
双控三轴都可以控制。你可以去DJI下载说明书。

网友:
单控不能同时控俯仰和旋转,只能来回切,或者在app中按住画面不放并拖拽也可以控制俯仰和旋转,但滚转始终不可控。要想同时控制俯仰旋转滚转只能上双控

网友D:
要是有个头追或者使用IPAD内部的陀螺仪做一个头追就好了,可以通过移动遥控器来控制云台俯仰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个头追或者使用IPAD内部的陀螺仪做一个头追就好了,可以通过移动遥控器来控制云台俯仰旋转

我也早就有了这个想法,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个头追或者使用IPAD内部的陀螺仪做一个头追就好了,可以通过移动遥控器来控制云台俯仰旋转

看见一个手里拿着遥控器、头上带着眼镜的家伙在那里摇头晃脑,一定会被人误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见一个手里拿着遥控器、头上带着眼镜的家伙在那里摇头晃脑,一定会被人误会的

板砖?

网友F:
我觉得吧 你对他的定位有问题 悟的镜头在我看来不能算专业航拍 单控玩玩就可以了 剩下的钱买电池多好, 需要做航拍 还是要s1000挂GH或5D系列  那就必须要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吧 你对他的定位有问题 悟的镜头在我看来不能算专业航拍 单控玩玩就可以了 剩下的钱买电池多好, 需 ...

我也想S1000和s900 可那些都是米物啊!任性不起啊!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inspir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控只能控制镜头俯仰,其他功能基本没区别
反正主副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后期有需要再配一个控也ok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花了这么多钱了,就不在乎一个控的钱了。

一个控制多轴,一个控制云台,这才是专业航拍,一个人搞不过 ...

目前我是一个人操控比较多,看来只能先入单控的,等有需要了在买多一个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控可以控云台制俯仰和360度旋转,但是需要C1或C2自定义键切换俯仰和360度旋转,不能同时使用,App也可以 ...

能切换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