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组好了是陀螺。。。

楼主(2015-01-04):
小弟正统多轴新手,第一架就选了Y3。组装好了完全就是个陀螺,给油以后在地面上就开始转。尾舵机打开反向就顺时针转,不打开反向就逆时针转。反正就是转。无法了,来坛子里请大家分析下会是什么问题。
配置基本如下:
HLG的Y3机架
T-MOTOR2213动力套装
CC3D飞控,没减震板,直接双面胶粘到机架上
尾舵机是银燕数字金属齿8克。

网友A:
我也玩的Y3,但是用的是APM, cc3d没用过,不过建议你检查下尾电机的接线有没接错通道

网友A:
还有你可以试试解锁,不加油门,把飞机拿起来水平旋转检查下尾电机的偏转方向对不对,最好上点接线图,好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你桨的安装和尾舵响应是否正常...话说..你不会碰巧...三个桨的旋转方向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的Y3,但是用的是APM, cc3d没用过,不过建议你检查下尾电机的接线有没接错通道

CC3D尾舵机第四通道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可以试试解锁,不加油门,把飞机拿起来水平旋转检查下尾电机的偏转方向对不对,最好上点接线图,好判 ...

好建议,马上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桨的安装和尾舵响应是否正常...话说..你不会碰巧...三个桨的旋转方向都是一样的吧

是按照CC3D建议的1逆23顺的方式接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CC3D建议的1逆23顺的方式接的电机

mwc玩的时候是前两个桨是互相反方向转的..尾舵的忘记那个方向了...然后你去看看你舵机摆动是不是正常的...按照你的 说法有可能是尾舵摆的方向不对

网友C:
试试把桨都去了,再加点油门,看看电机舵机的姿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桨都去了,再加点油门,看看电机舵机的姿态是否正确。

刚才试过了,解锁微油的情况下水平旋转机身,尾舵机控制是有的。感觉上是正常的。

楼主:
整个人都斯巴达了,求Y3,CC3D调参细节图。大神现身急急如律令!!!!!

网友:
明显是舵机修正方向反了....

话说你不能不装浆,手抓着试试看舵机动作?非要它打陀螺?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装Y3卡到CC3D校准舵机那里,请问怎么校准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尾舵机反向没有打开的关系,打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尾舵机反向没有打开的关系,打开就好了。

尾舵机反向如何打开啊?

网友:
呵呵!

恭喜解决问题,开始耍Y3的好像在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尾舵机反向没有打开的关系,打开就好了。

请问尾舵机反向在哪里打开?应该不是第四通道的反向吧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打方向舵,尾电机转向是对的,但飞控纠正的方向是反的,也就是说如果机头往左,尾电机就往右倾,结果就是不停的左转

网友:
陀螺~~~尾部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