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新手,细心求教,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4):
首次用精灵2和狗4 BLACK版 夜航拍,技术不是很好,对狗的设置也没多研究,视频太长,截了几段有代表性问题的视频,高手们多多指出问题在哪,狗的设置是:1080P、60贞、宽视角、PT是ON状态、白平衡是AUTO、ISO是1600、中等锐化,(纯新手,狗也是凭感觉设置的);几个突出问题就是:1视频开始时候霓虹灯和噪点问题:霓虹灯看着非常假、噪点有点偏高,如何通过设置解决?
211秒时精灵2机头的红光怎么能去除?桨叶也入镜了,是否在云台的角度上注意?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
3、30秒时,因gopro4镜头靠机身左侧,向下照时常会在视频中出现机灵2的脚架,怎么解决?
4、53秒时产生的横纹,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狗的ISO调到400试试 点测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ISO调到400试试 点测光关闭

调过ISO400,画面漆黑一片呀

网友:
摆动厉害所以拍到脚架,

网友B:
53秒的横纹应该是路灯的频闪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秒的横纹应该是路灯的频闪造成的

路灯的频闪,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改下帧率试试

网友C:
ios 1600沒噪點很困難!
原來狗四夜拍也沒想像中的好!以為新款有改進...
廣角視頻肯定會照到腳架及槳!只能控制好俯仰改善
不然只好上縮腳了!
夜晚要用中央測光! ios 400 光線k值要依燈光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 1600沒噪點很困難!
原來狗四夜拍也沒想像中的好!以為新款有改進...
廣角視頻肯定會照到腳架 ...

那也是相当的麻烦事了,很多情况都得飞上去之后才能看到,看来拍夜景时候第一次飞的重点得是先看建筑光照情况了,然后下来调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 1600沒噪點很困難!
原來狗四夜拍也沒想像中的好!以為新款有改進...
廣角視頻肯定會照到腳架 ...

大神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过ISO400,画面漆黑一片呀

夜晚一般就是拍灯光了吧····莫非你还想又没躁点又能拍清楚没灯的物体?不可能的 就狗的那个指甲盖大小的CCD 现在的效果已经算是黑科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灯的频闪,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改下帧率试试

不不不……这个和帧率关系不是太大,和电子快门速度有关。貌似狗的快门速度是自动的吧,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 1600沒噪點很困難!
原來狗四夜拍也沒想像中的好!以為新款有改進...
廣角視頻肯定會照到腳架 ...

那请问,用gopro4,航拍,一般都用什么制式啊,有N制和PAL制式,另外,用2.7k 50fps还是用1080P拍摄呢?锐化是选择H、M还是L,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用gopro4,航拍,一般都用什么制式啊,有N制和PAL制式,另外,用2.7k 50fps还是用1080P拍摄呢? ...

NTSC每秒30frames/60Hz, PAL則是25frames/50Hz 香港與大陸是PAL format, 使用的是PAL_DK的頻率區段
其他則是看使用須求!先決條件硬體要支持!舉例說明好了你狗三雖能拍攝4K影片,但電視只支持1080P那有何意義!
銳化也是因人而異!看喜好。

至於fps航拍時可調整高些!畫面比較不容易抖動!因動作比較慢!後製時要調整速度也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SC每秒30frames/60Hz, PAL則是25frames/50Hz 香港與大陸是PAL format, 使用的是PAL_DK的頻率區段
其他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