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越2D狗台问题

楼主(2015-01-04):
用不到300快的两轴狗台,没有频震问题,元旦前换了飞越2D云台只接了俯仰,俯仰使用没问题,但就是一升空就开始频震,搞得画面一回清楚一会模糊,很是苦恼,求简单有效解法!配置:山寨新550机架--2212新电机,1045八新浆,lite 飞控,天7遥控,飞越狗台,山狗4,600MW图传,5200--3S电池,飞10分钟,云台未接电脑调试,直接使用的!求助求助!!

网友A:
云台调参试试,毕竟飞跃的云台参数是针对狗3的重量,山狗的重量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调参试试,毕竟飞跃的云台参数是针对狗3的重量,山狗的重量不一样的

多谢指点,不过感觉并不像云台自己的震动,在震动同时能轻为听到敲击声,但把脚架卸了从装未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不过感觉并不像云台自己的震动,在震动同时能轻为听到敲击声,但把脚架卸了从装未果

看看云台电机里有没有沙子或者绕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云台电机里有没有沙子或者绕线松了

新云台元旦刚装上的,应该不会有沙子,我刚又整个机架螺丝紧了紧,有的有点松,云台螺丝也紧了紧,电机原来上了两个螺丝,现在每个电机又加了一颗螺丝,挂载杆往后挪动了一些,回头再试试,不行上视频在求助吧。

网友:
厂家图便宜的原因吧

楼主:
上视频了,求解,

楼主:
上视频了,求解,听声音是又震动的,在声音震动的同时画面仔细看会有震动

网友:
大量的果冻,震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