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池飞行时间

楼主(2015-01-04):
最近DIY了一架KT机!由于重心问题只能使用800mah
电池
!这么小的电池以前没用过!在加上这飞机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滑翔能力!所以都是带动力飞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电池以前没用过!在想是不是在地面测试一下动力时间!突然想起来能不能把电显示接在电池上开动力查看电池消耗的情况!有没有那位朋友这样做过的?会不会对电池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飞一分钟,下来测电压,还有电再飞一分钟,下来再测,反复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B:
万一一分钟不到就没电

网友C:
那就在地面捏着试呗

网友D:
带着电显飞,完全没问题,还能在电压低时蜂鸣报警
只是要小心不要飞着飞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