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P2V+的图像比例问题

楼主(2015-01-04):
第一台P2V+静态图片比例是16:9 目前手上这台新的P2V+(遥控带拨轮)的静态图片比例是4:3 在APP设置里找不到关于静态图片的图片比例设置。只有一个视频的比例设置。
怎么设置成16:9的静态图?

网友A:
是在图像大小里面选最大的就是4:3,其它大小相应会调节长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