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禅思系列云台固件更新

楼主(2015-01-04):
主要更新:
● GCU 固件升级到 V2.4,支持最新 A2 固件 V2.5(稍后发布),可通过 A2 接收机配置云台所需的各个通道。
● IMU 固件升级到 V1.8。

注意:
● 使用 A2 固件 V2.5 时,可将 GCU 的 CAN-Bus 接口与 A2 的 CAN 2 或 CAN 1 接口相连。连接 CAN 2 时,可通过 A2 接收机配置云台所需的各个通道;连接 CAN 1 则没有此功能。
● 使用 A2 固件 V2.4 及以下版本时,需将 GCU 的 CAN-Bus 接口与 A2 的 CAN 1 接口相连,产品功能与 GCU 之前版本保持一致。

网友:
H33D属于禅思系列吗

网友:
z15-n云台有BUG,挂到S900之后,左右全油门横滚会出现颤抖。。。
应该是云台的角度有保护闲置。。。而S900的横滚角度大,导致大幅度横滚到一定角度时,就出现严重的颤抖。。。。

网友:
有何意义也?

网友:
终于可以玩单控既可控飞机又可控云台了

网友:
请问:Z15-N 云台跟随模式下,单人控制,刷锅时云台转头一楞一楞的,这次可以解决了吗?       请问有同感的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继续H3-3D标准版的俯仰感度调整软件。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H3-3D标准版的俯仰感度调整软件。拭目以待。

等吧,dji失言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