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4025 vs 亚拓700mx 个头大不代表动力劲爆。。。

楼主(2015-01-04):
600用的电机是选用700mx好还是4025好?
从官方数据上看明显700mx虐暴4025
700mx。。             4025

700mx不管持续动力或者最高功率都秒杀4025。但是毕竟一个是600级的一个是700级的电机,看似可以理解。那看数据肯定是700mx动力强大了。

1. 单单从外观上感觉700mx的做工也是秒杀4025,高级黑配风骚银,关键是漆面很牛逼几乎不掉色、耐磨损、不生锈,有高级货的感觉。
2. 4025的土豪金配色也不能说是不高级,只是当下这个配色有些文艺青年反感。关键是亚拓外观有的有点它全是致命缺点。3. 700mx的电源线用的那个热缩管质感超好,一看就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蝎子的热缩管就是普通的热缩管(廉价感超级强)
4. 700mx的漆包线要比4025粗,难怪4025发烫严重。(但是蝎子的绕线满槽率看着要高点)
5. 700mx和4025的磁钢都是瓦型的。动平衡都很好。但是蝎子的磁钢要比700mx宽,不知道是不是形象动力的主要因素。

选700mx视乎合情合理。现在都喜欢用超级动力驱动小飞机。
但是看了朋友600装了4025后,啪啪啪的似乎不对劲!!!!为何他的600比我的600暴力?一开始一直以为是因为他的手法问题,或者是我的飞机比他重。
但是又后来证明两台飞机差不多重。他飞了我的飞机觉得是我的飞机软了
再再后来,他升级4035电机了。就把4025便宜出给我。友情价!
我反复三思,更小的电机真的能更大的动力?最后考虑到反正先收下再给钱也不亏。果断改改改。

测试后发现,真他妈牛逼。动力不是掩盖的。凤凰120a倒出的数据图
那天下午定速2300转
       ps那天早上忘记定速了,直接作死飞到3000转。还在暴力钟摆各种虐鸡,还说4025好牛逼。
数据上显示峰值电流112a 峰值功率4570w远远超过原厂的数据表。。也比以前用700mx大。700mx峰值电流怎么飞都不会超过100a。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4025补转比700mx猛。700mx的转速补着补着就越来越低了。4025没这个情况。飞下来700mx的温度一直是温温的。4025略烫。
所以很明显700mx是给700用的。4025是600的。但是700mx过于温柔。4025是不要命的暴力,真担心哪天它把自己给烧了。

那么问题来了:1.亚拓700mx到底是不是虚标?真的能达到4000/6600w?    蝎子为何这么谦虚标这么低的功率?
                   2.若不是虚标,为什么700mx飞起来没4025爆?
                   3.看亚拓电机的做工也不比蝎子差,为什么不做像蝎子那样暴力的电机?蝎子有这么高的技术做好动力的电机,为什么不在漆面上下点功夫?

被大锤2300转爆操

网友:
蝎子就是以暴力出名,亚拓的电机出名就是温度不高,其它方面,差太多了

另外参数这东西只能参考,比如台湾人出的DS525,性能数据方面,和FUTABA S9257差不多,但实际使用当中,性能差太多了

网友A:
要是有个电机,做工外观温度有亚拓的好,暴力程度有蝎子的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个电机,做工外观温度有亚拓的好,暴力程度有蝎子的爆,就好了

k的pyro700

网友:
各有千秋吧

网友:
亚托也就空机可以,电子设备太垃圾了,我更看重内在和使用效果

网友B:
我的亚拓600上的750mx,感觉还不错

网友:
价格非常好。。

网友C:
给700mx 换个齿轮看  你的测试也没考虑过KV 直因素     你的搭配只能让电机出这么多力 如果配到让他到和蝎子一样的温度  应该会更暴力

网友:
齒比,KV ,主槳轉速,最大的問題,重量...

說來樓主可能不信,我有架機子 4025 改 4035 覺得沒原來裝 4025 好飛

最後 600 怒改 700 才真的爽到

网友:
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蝎子贵是有理由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漆面……马达没有用漆的好不好?端盖和固定座用的材料是铝合金,表面处理是阳极氧化。机壳是钢的,表面处理是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漆面……马达没有用漆的好不好?端盖和固定座用的材料是铝合金,表面处理是阳极氧化。机壳是钢的,表面处理 ...

我说的漆面就是阳极化和电镀这些。代名词。这么高温,油漆早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700mx 换个齿轮看  你的测试也没考虑过KV 直因素     你的搭配只能让电机出这么多力 如果配到让他到和蝎 ...

对呀。我忘了考虑kv值了。但是大鸡的齿轮好难买,手上只有13t和14t。现在一直用14t。原配的13t根本不能飞。真不知道亚托怎么订的,不过我的鸡鸡换马达简直想哭,就不折腾了。等待来人测试。。
不过之前700mx510kv 用13t,掉转很严重,换了14t有点好转也但是还是不太好。
按之前的数据分析,4025的性能应该跟700mx很接近。但是重量轻了近50g。

综合来看各有千秋。这下子觉得两个电机都有优缺点,不知选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亚拓600上的750mx,感觉还不错

750mx好重。我的电机装后面,尾巴太重不行。

网友E:
掉转应该换小T而不是增大T数,模友说蝎子效率一般,只不过耐热,不要命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转应该换小T而不是增大T数,模友说蝎子效率一般,只不过耐热,不要命的节奏

之前700mx用13t的掉转严重。后来改14t才好飞一点。真不知道为什么亚拓600原配是13t的。510kv用13t的设置到2300转根本不够补转的余地了

网友:
你好,请问jive80HV 能飞700MX、510kv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转应该换小T而不是增大T数,模友说蝎子效率一般,只不过耐热,不要命的节奏

也要分情况的  若是电机功率不足引起的掉转可以减小齿数  若是电机功率富余  但补转不给力就要加大齿数

网友:
亚拓这个黑色的感觉没有蝎子好看 骚红的倒是完爆各种蝎子

网友:
飞600的飞机。还在这么多人的地方!实在是佩服······
送你两个字。作死!

网友:
YT的动力中规中矩,不能有太大期待。但温度和能耗非常不错。
蝎子在动力表现方面还是比较给力的,就是能耗和温度偏高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个电机,做工外观温度有亚拓的好,暴力程度有蝎子的爆,就好了

Pyro Competation 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转应该换小T而不是增大T数,模友说蝎子效率一般,只不过耐热,不要命的节奏

对啊,13T掉转,换14T应该掉的更厉害吧

网友F:
一言难尽。。。关键是相同转速,钮力不同,虫子进角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言难尽。。。关键是相同转速,钮力不同,虫子进角低。。。

4025进角多少?700mx多少?不都是10极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4025进角多少?700mx多少?不都是10极的吗?

进角不是极数。。。进角关系每个周期加电曲线。这可不是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角不是极数。。。进角关系每个周期加电曲线。这可不是直流电机。。。。

不懂。求解,4025的进角多少? 700mx进角多少?进角越大补转越快?
能给我们科普下吗???然后客观的解释下两款电机,不然我的帖子会误导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懂。求解,4025的进角多少? 700mx进角多少?进角越大补转越快?
能给我们科普下吗???然后客观的解 ...

进角越大转速越高,扭力越低。进角越低转速越低扭力越大。
如果亚拓电机没发热,那说明还没发挥出来,还有很大余地,哪个电机发挥100分的功率会不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角越大转速越高,扭力越低。进角越低转速越低扭力越大。
如果亚拓电机没发热,那说明还没发挥出来,还 ...

翻了下论坛。看到他的说法好像和你不同,还是我理解错了。。那你知道4025进角几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下论坛。看到他的说法好像和你不同,还是我理解错了。。那你知道4025进角几度吗?

对的啊,意思一样啊,进角越高,最大转速越高,同时消耗的功率也越大,高进角耗电,扭力小,转速高
4025没用过,不清楚了,官方有推荐进角的,按照推荐值吧,在我们使用之前,官方都已经测试过不知多少种进角了,按照他们没错的。
当然官方推荐的不一定是最暴力的,他们会兼顾寿命和暴力程度,还是保守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翻了下论坛。看到他的说法好像和你不同,还是我理解错了。。那你知道4025进角几度吗?

我电机目前PWM和进角一般都设置PWM8,进角5,定速感度设置10-15,亚拓电机也就500上的500MX,改了470大桨,14T,如果定速感度设置到20的话,连尾巴都锁不住,只能用15T,定速感度10-15才锁得住,也没见掉转。现在刚换嘉迪新款3520电机,同样15T,定速感度10,设定2700转,还没试飞,感觉应该比500MX暴力,这个毕竟尺寸摆在那里。幽灵兄可以试试看加大电机齿,设定转速后100油门千万不要进黄,定速感度由大到小试机,总会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电机目前PWM和进角一般都设置PWM8,进角5,定速感度设置10-15,亚拓电机也就500上的500MX,改了470大桨 ...

多谢Y兄指点。我最近也很纠结两个电机哪个好。感觉4025 550kv装14t的齿是不是有点过了。14t 112t这样算下来1/8。还是感觉补转不够力。应该是齿比高了。
700mx  是510kv用14t的 飞下来电机温度太低了。应该是还没榨干。但是想试一下15t的怕电机扭力跟不上又白折腾了。

虽然玩航模就是折腾,但是我的机架,电机座和主轴座一体的,拆电机简直作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Y兄指点。我最近也很纠结两个电机哪个好。感觉4025 550kv装14t的齿是不是有点过了。14t 112t这样算下 ...

yt电机一般进角15度吧

网友(2015-02-04):
蝎子跟亚拓没什么好比的,亚拓虚标的一踏糊涂。新款更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蝎子一如既往,东西该用好的地方用好材料,该省钱的地方节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