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抽空测试了2w的小wifi功放,Vision+图传效果不错,分享给大大们!

楼主(2015-01-04):
以下测试都在市区公园内进行,比起郊外的电磁环境还是差很多。
据我个人感受,没改装的vision+,在郊外中继可以传输600-700m,市区公园300-400m左右,差了一倍的距离。

一、昨天买的2.4G WiFi 2W功放模块,双向功放,参考下图。

二、测试A:将Vision+的中继天线引出,连接至功放,再连接到平板定向天线;由于是5v供电,我用普通移动电源供电,顺便监测了电压和电流。

这个定向天线内部还是很粗糙的,使用时千万别用反了,否则呵呵。。

三、测试B:与A不同的是,将天线重新引回中继内部天线;

四、结果如下:

条件:都是用320x240x15p作为传输预览标准,为了测试最大传输距离。

测试A,可以垂直升高900米,图像还可以正常传输,流畅度降低一些;达到800米高度时,功放电流在500mA左右浮动,起飞前只有30mA,说明随着距离增加,功放在动态调节输出功率(猜测的);
测试B,可以垂直升高350-400米,图像基本处于恍惚状态,非常容易中断;
测试C,没加入功放的原装中继想过,可以垂直升高300-350米之间,图像出现中断;

五、初步结论:

1、定向天线,效果还是明显优于Vision+中继内部的天线;
2、使用功放+定向天线,可以至少提升一倍的图像传输距离;

3、最近测试了直接安装定向天线的效果,不在同一个场地,同比推算,预计在450-500米之间,所以还是加功放的效果好很多啊。
4、另一个结论:我在家里测试两个天线穿墙效果,发现没区别,但是到了天上,差异巨大。可以说用穿墙作为测试标准是不准确的,还是要放到天上去,具体的科学道理哪位解释一下,我搞不清楚(估计是多径接收不容易准确测试)。

网友A:
Vision+的中继功率本来就是2W的

网友:
功放多少钱?电源怎么接?

网友:
每一个摸友都是理科达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ion+的中继功率本来就是2W的

V+中继只有20dbm,换算下来是100mw。
2W是指整个中继功耗。

网友:
哎!这个如果不加定向距离不理想啊!

网友:
这个功放我这试时也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从实验看,主要还是天线问题,原版也能飞很远,换天线

网友:
这个天线确实不咋地,有没有更好的2.4G平板天线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加不加功放的距离差不多,那你应该测试不加功放只换天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功放的距离差不多,那你应该测试不加功放只换天线的距离。

是的,今天就是忘了带转接头,没测试成,周末有空再试试。

网友:
有测试不加功放的吗?

网友:
好强大 2V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就是忘了带转接头,没测试成,周末有空再试试。

试了吗???

网友:
没下文啦

网友:
以V+的个头,飞出400米以外就很难用肉眼观察到了,给wifi中继加功放会增加飞丢的可能性吧。

网友:
我是用了4W的功放

飞了一点天黑了就下来了 当时信号满格无卡顿延时

飞了一点天黑了就下来了 当时信号满格无卡顿延时

网友:
白天飞了下1300米 信号满格 无卡顿,不敢上了  下不来的!

网友C:
我也换了功放,全向天线一千多米毫无压力。定向天线更不用说了。

网友D:
用4W的效果明显一点

网友E(2015-04-07):
你的是什么飞机,好像没云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