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50MM汽油发动机改CDI点火缸体多余已切除

楼主(2015-01-04):
缸径50MM的汽油发动机如何改装将高压包点火改成CDI点火。家里好几个52CC的油锯发动机。初步设想把多余的部分去掉。或者直接用铣床铣出曲轴箱体,这样做的原因是想降低重量。但是考虑高压包不好安装所以改为CDI点火。但是这个CDI点火要怎么安放怎么改  这个想法能不能成立。要是成立的话,以后魔友们就很有很大的福利了,不用在话高价购买老外的机器了,关于这个想法。如果批量生产曲轴箱体,市场上很多这样的汽缸,很便宜的,那样我们以后维修就很方便了,CDI点火这个XX宝很多的,大家说说能不能行

现在就是这些了   CDI点火器还没邮寄  不知道选择那种牌子和型号。,我这个缸体是50MM精确  两把行的卡尺测量的

网友A:
CDI点火没问题,调好提前角就行。
难点在箱体改造要工具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点火没问题,调好提前角就行。
难点在箱体改造要工具和技术。

吕箱体 铣床 铣出来?

楼主:
今天把箱体多余的地方切了 一会上图。明天购买CDI。。要是成功解决。发动顺畅,下一步在考虑。不知道大家多这样的国产机器怎么看。维修成本底。便宜,配件随处可见,一般的地方都有的买。维修成本底的不能再低,50块钱又能飞好长时间。大家怎么看

楼主:
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CDI点火器  通用的 还是分多少排量的  明白的人告诉下  你在使用的CDI点火器,别点实际的 。

网友:
祝早日成功  顶!

楼主:
没人改过吗  ?得用什么CDI点火器啊

网友(2015-04-10):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改过吗  ?得用什么CDI点火器啊
看着像100CC的油锯
先确定你用火花塞螺纹的直径才能选配套的CDI点火器否则点火器高压帽和火花塞不配套,(航模汽油机的火花塞型号很多CDI也很多都是对号入座)除非你只是玩一下而已。CDI可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350048470.62.TWFaFX&id=39776889396。还有就是最经典的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指望割草机或链锯发动机除非是进口的......试了你就知道了(一般的发动机和航模发动机曲轴材质差得很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