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银燕2213 KV935再好点的电机,请推荐一下!

楼主(2015-01-04):
我的四轴是F450,银燕25A电调,银燕MT2213 935KV电机+1045桨,飞机不稳,我想换好一点的电机,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可以用在F450机架上,比银燕2213性能再好点的电机,谢谢!

网友:
不稳定未必就是电机的原因呀,我的用的就很好

网友:
不稳因为飞控啊

楼主:
飞控是NAZA LITE,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是不是桨不好?桨是8块钱一对的塑料桨

网友:
Tm 2213 飞越2214

楼主:
tm 是T-Moto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是NAZA LITE,应该没问题吧?

要看你怎么个不稳法了 比方说抖动的话可能是感度太高 lite也不是说特别稳啊 肯定会有轻微漂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桨不好?桨是8块钱一对的塑料桨

桨不好一般体现在双桨 就是侧视图两个桨尖一高一低 还有不平衡导致的机臂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tm 是T-Motor吗?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怎么个不稳法了 比方说抖动的话可能是感度太高 lite也不是说特别稳啊 肯定会有轻微漂移的

我是4轴的F450,2号4号电机很稳,悬停时一动不动,1号3号不稳,上下晃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TM的性价比很差,飞越的还不错,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