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一头应该彻底改革了

楼主(2015-01-04):
这样横轴的结构最合理

网友:
炸鸡不会把中联炸瓢了?射桨不断轴改短螺丝?SAB的东西那么贵普通模友买的起?   纯属个人疑问,高手勿喷!

网友:
对锁紧横轴的螺丝要求很高啊!

网友:
用紧定螺钉来锁紧紧定螺钉,这么奇葩的做法也是醉了

网友:
目测楼上完全没看看懂楼主的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终于想到加挥舞铰了。。。但是减震胶画蛇添足又减弱了挥舞铰的效果。

网友A:
看到这样的头,我一定要躲远一点 理念不错,就怕材质不行,1吨离心力不知道能不能把挥舞铰链轴剪切断,反正我是遇到过类似的了,就算材料再好,总有疲劳的时候,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疲劳

网友B:
大家给解释下相位摇臂的作用!亚拓的DFC旋翼头为什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给解释下相位摇臂的作用!亚拓的DFC旋翼头为什么没有?

没有相位器就拧麻花了

网友C:
其实多桨头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带挥舞铰的设计不适合3D飞行,大奖的旋转平面总是来回动,和机身的姿态不一致,动作会软塌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头,我一定要躲远一点  理念不错,就怕材质不行,1吨离心力不知道能不能把挥舞铰链轴剪 ...

老大发话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多桨头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带挥舞铰的设计不适合3D飞行,大奖的旋转平面总是来回动,和机身的姿态不 ...

我还以为你退魔了了,发个新发动机的视频看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头,我一定要躲远一点  理念不错,就怕材质不行,1吨离心力不知道能不能把挥舞铰链轴剪 ...

哪到得了1吨阿。。。25b的离心力也就400多k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到得了1吨阿。。。25b的离心力也就400多kg

问题在于SAB做的是极限3D机器,不是洒药机 你也应该知道,新手是最喜欢用最超高的转速来飞3D,因为那样机器会很好飞,哪怕飞的再烂,桨声也是很唬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多桨头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带挥舞铰的设计不适合3D飞行,大奖的旋转平面总是来回动,和机身的姿态不 ...

那倒是应该没问题,如果为暴力3D飞行设计,肯定会配很硬的横轴塑胶圈的 况且横轴本身上下运动间隙也会设计的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头,我一定要躲远一点  理念不错,就怕材质不行,1吨离心力不知道能不能把挥舞铰链轴剪 ...

射桨的话肯定断,这个只是横轴中间穿了个螺丝而已,横轴这事就像跷跷板,对于大浆旋转面的径向正常情况下力基本平衡,剪切力不大或者没有。对于轴向方向在快速切换螺距的时候可能稍大一点,就看橡胶圈的硬度了。这个设计泰式不是在新出的旋翼头版本就在用么。

网友:
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螺丝断掉射桨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给解释下相位摇臂的作用!亚拓的DFC旋翼头为什么没有?

“这几天搞清楚相位器的作用,有副翼和无副翼都需要有相位器,解释的通俗点,当电机带动主悬疑转动的时候,十字盘的外圈由于定位滑轨的作用不会转动,由3个斜盘舵机带动各个方向倾斜,而内十字盘因该由转动的中联经过下混控臂带着一起转动,从而保持一个固定的状态,使的外十字盘的倾斜变化准确的传递到内十字盘从而使大桨变距准确,作出准确的飞行姿态,这时候有人要问了现在新出的DFC悬疑头怎么没有相位器和下混控臂?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是有的,DFC悬疑头粗壮的变距拉杆和轴承链接取代的大桨夹球头,其实变距拉杆又起变距作用又起混控臂的作用维持相位,仔细想想,如果DFC悬疑头的拉杆和大桨夹的链接不用轴承,而换回球头,失去的不仅仅是精度,而是很难飞,甚至悬疑头会拧成麻花,所以DFC悬疑头的拉杆不仅承受变距时的推拉的径向力还要起到带动十字盘内圈转动保持相位的轴向推力,发挥下想象如果加一个推力轴承会不会更顺滑?”

原文看这里,引用模友“spal500”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