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问题

楼主(2015-01-04):
请问大家们,b6充电器用充电模式还是平衡模式,快速充电模式,还有存储是干嘛的

网友A:
用平衡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平衡充啊

我平时都用充电模式,会不会伤电池?

网友:
找说明书看看吧! 最好用平衡模式,电流不超过1C!

网友:
请问大家们,b6充电器用充电模式还是平衡模式,快速充电模式,还有存储是干嘛的?我平时都用充电模式,会不会伤电池?

充电肯定用平衡模式充,一般B6的功率最大也就80W,以单个3S2200MAH的电池来说,可以用2C来充,充电电流就是4.4A;用并充板同时充两个这样的电池,电流可以到5.7A(留一点余量)。
快速充电模式主要用于外场充电,但B6这种小功率充电器根本不适合外场充电,故此项没意义,无需使用。
存储模式是指将电池的每芯充到3.85V左右,这样可以长期保存电池(你几个月不飞电池也不会坏了)。
至于用充电模式会不会伤电池这问题,伤不伤要看你运气了,如果伤了那也没办法,总之你从现在开始就全部用平衡充模式充就行了,还有就是长期不飞时(一个月以上时间不飞)记得用存储模式电池充到保存电压保存。

最后,祝楼主爽飞!

网友:
B6 我想應是用快充好些, 因它不是真正的平衡充電, 只是檢測到其中一塊電到4.2V便把電流減到很細, 但滿電那塊還是在充電狀態. 而快充便是其中一塊電到4.2V便停止, 這樣對電保護好一點.

网友:
储存模式是放电的,电池长时间不用的时候放电保存,B6调不了放电截止电压,3s电池是放到3.79V停止,我觉得有点低了……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池内阻,如果电池好,内阻统一,快充也不会出现某些电芯过冲,而且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不过B6这个功率,块也不会块到哪去。而且如果内阻不均一,用平衡模式的话一样很慢,因为要平衡每片的电压,快充只是能看到每片电压,单程序并不考虑平衡,不过慢的好处是不过充。亲身测试过,总结起来就是内阻不均一就平衡模式可防止过充,内阻均一用哪个模式都一样,快充模式会快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池内阻,如果电池好,内阻统一,快充也不会出现某些电芯过冲,而且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不过B6 ...

这样哦

网友:
有讲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