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刷suv后对频V977

楼主(2015-01-04):
刷过两个固件,其中一个固件有KN选项,但是没有显示对频的选项,而是现实初始化。
还有一个固件没有KN选项,两个均没有HP100协议选项,都是4.0.1版本,求助到底怎么和977对频啊,在线等

网友A:
直接选KN,就可以对频了,不过要拷个977的配置文件,论坛里有,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KN,就可以对频了,不过要拷个977的配置文件,论坛里有,可以搜一下

搜啥 能给个连接或者关键字吗 太多了 不知道哪个好用 谢谢麻烦了

网友(2015-02-16):
同样需要 顶起

网友B:
你汗高频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汗高频头了吗?

也表示高频头搞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