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充个电测下四轴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5-01-04):
(无正文)

网友:
总电流最大30A,一个电调最大还不到8A, 弄个20A的电调就完全够用了。测试帖必须要顶啊!

网友:
这办法不错
610KV+MR1245电流控制不错

网友A:
测悬停和飞行电流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悬停和飞行电流才有意义~

此配置46%油自稳悬停,飞起来悬停可以观察电流,飞行中的的话限于屌丝设备不便记录。绑着测不同油门的电流值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网友B:
搞这么复杂?apm的电源模块支持日志记录,飞完数据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apm的电源模块支持日志记录,飞完数据都出来了~~

唉!APM的电压电流模块提供电压数据还行,电流的偏差那个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APM的电压电流模块提供电压数据还行,电流的偏差那个大啊!

给证据~

楼主:
以上是测试时电流日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测试时电流日志

我看靠谱

楼主:
你的意思是日志记录的电流变化值是可靠的,而串在电池动力线上的电流表显示有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配置研究多了其实看看就知道大概电流

楼主:
全油时曲线记录为20A,电流表显示30A。注:图表Y轴单位为安培x100

网友:
大师,我发了个帖子是关于OSD接线的,能帮我看看这个走线对不对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625&extra=page%3D1这个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