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螺丝的帖子特别火。我今天也遇到了被一颗螺丝坑坏一个电机的事

楼主(2015-01-04):
估计螺纹错位卡死+滑丝。彻底拿不下来了、只能买个新的电机了。
顺便求推荐平衡好的14寸三孔桨。预算两对正反桨200以内。这个13寸的折叠桨震动太大了

网友:
初级一切卡死,滑丝问题

网友:
处理,打错字来

网友:
反正楼主是不是已经觉得废了?那么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1.用一把平口起子,把头部打磨到合适的宽度插入。看看能否拧动。

2.用电钻,细一点,直接打进去,然后反向攻丝,拆卸。

网友:
要不处理给我算了

网友A:
用锯条拉出一个一字操用螺丝刀拧出来不行的话用1.7的钻头钻一个小孔用2m的反相丝锥套扣弄出来

网友:
直接用钻头打掉上面的、然后用老虎钳或者尖嘴钳夹住扭出来

网友:
用虎钳钳住桨座,用一字螺丝刀小锤子在螺丝边缘逆时针敲击,慢慢敲不要一下子太用力,一般可以取出。

网友:
1.电磨树脂切割片切平口,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
2.把桨夹从电机轴和螺丝中间锯断,剩下的也好办了
3.横着把电机轴锯断,整体拧出来,然后换电机轴
4.横着把螺丝锯断,整体拔出来,留下半截没头的螺丝,用钳子拧出来

网友:
桨夹废掉。锯片剧一字。一字螺丝刀伺候

网友:
用电锯切一个一字槽,然后就当一字螺丝宁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锯条拉出一个一字操用螺丝刀拧出来不行的话用1.7的钻头钻一个小孔用2m的反相丝锥套扣弄出来

一般都用这个方法
还有你可以尝试滴一点润滑油或者解胶剂,再拧

网友:
螺丝胶打多了?如果用火烧没事的话可以尝试

网友:
最讨厌滑丝

楼主:
太麻烦了,还是买个新的吧。等着急用。原来用的13寸折叠桨震动太大。预算有不是很够,就行换成14寸的apc mr系列。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2015-02-18):
上断丝取出器呗

网友:
用 锉刀锉一字    用螺丝刀

网友:
用大一号的螺丝到锤子敲进去,就可以拧了

网友:
以后换成不锈钢螺丝吧。

网友:
电钻打穿即可 桨是要做动平衡的 你买的在好的桨不动平衡也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