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平衡充,冬季室温低,是不是充电电流调小,冲得满些?

楼主(2015-01-04):
比如11.1V    2600maH   30C      li-po动力电池,夏季用2A电流充,冬季电极活性低,调1A或0.5A充电电流可以充得更足些?

楼主:
冬季用2A充,总感觉充不实。

网友A:
依電池規定電流充電即可!
一般普通電池原廠都建議0.5c充電,鋰電池不建議慢充
好的電池可以4~8c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電池規定電流充電即可!
一般普通電池原廠都建議0.5c充電,鋰電池不建議慢充
好的電池可以4~8c充電

网友:
室温有多低啊

楼主:
11摄氏度左右

网友:
只要不是零下或者零上40,温度不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