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可以同时充3S锂电但不同容量的2块电池吗?

楼主(2015-01-04):
             比如1块是3S5200.另一块是3S6600.可以同时一起充电吗?是四轴电池,诚心求教。

网友:
确定!己阅.

网友A:
放心,絕對可以.我經常都是這樣充電的.

网友:
以最小容量电池设定充电电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絕對可以.我經常都是這樣充電的.

LZ A6不接保姆 直接用A6上面的并充板 充6S一块5000的跟一块10000的 能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A6不接保姆 直接用A6上面的并充板 充6S一块5000的跟一块10000的 能充吗?

能冲,但是和pl8神马的一样, 不同容量的电池一起冲会使得小容量的电池电压升高比大容量的快
这使得小容量的电池同时也在给大容量的电池充电。。。
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
A6神器当然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絕對可以.我經常都是這樣充電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冲,但是和pl8神马的一样, 不同容量的电池一起冲会使得小容量的电池电压升高比大容量的快
这使得小容 ...

谢谢指导,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很详细。

我回复的是楼上大哥的。。是在并联的情况下的
如果是不同的2s 3s 电池,不同的容量 每个电池都有单独通道冲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随便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A6不接保姆 直接用A6上面的并充板 充6S一块5000的跟一块10000的 能充吗?

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完全**的平衡充,3组容量完全不同的3S电池同时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