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四轴飞丢了 蛋蛋现在还在疼 求大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5-01-04):
配置是 飞越650 NANA V1飞控 朗宇3508KV700电机,铂金30A电调 1238桨 4500  4S电池
  请大婶看下面视频分析原因,炸鸡视频是12.31号拍的 刚开始很平稳飞一会了就感觉有点抽风, 是不是飞控已经出了故障?
飞丢是第二天也就元旦 ,当时起飞的时候是8颗星,已经设置好了失控返航什么的 是在GPS 模式飞行开始飞都很平稳没有发现问题,就一直往前飞 看了一下显示器高度284米 距离大概200米,还能看见飞机一个小黑点,就在这时候画面突然一抖 然后就乱晃,过来4   5秒图传就没有信号了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赶紧收家伙去找,找呀找呀找呀 ……一无所获
心疼死了 值多少钱先不说,主要是全部心血都在里面了。
视频

网友:
你开了dji的一键返厂吧?

网友:
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楼主去楼房的楼顶看看吧也可能在楼顶上面,也可能是在那个树上面挂着了,还有你就以你起飞点为中心300米或400米为半径找应该可以找到,只要不给别人捡到了。

网友A:
摄像头效果不错!

网友:
第一想到的不应该是还找不找得回,而是砸没砸到人,市区炸下来后果不敢想象

网友:
果冻还是喜之郎~~~~~~~~~~~,貌似是被电线干下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效果不错!

很不错,全程冻冻哦

网友:
最大的可能被捡走了

网友:
楼主的电磁环境这么恶劣还这么大胆的飞?高压变电站,各种密密麻麻的电缆线,复杂的环境,繁忙的马路,你应该庆幸,没掉在变电站里,否则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
飞机掉落的地点已经很明确了,就在菜地里!找不到,只有一种情况,被人捡了!

网友:
明显跟你的图不对啊,学校边上,L形房子,

网友B:
这个是坠落前参照点

网友:
没砸到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撞电线上了,很明显刮到了电线呀,视频 11分34秒 !!

网友:
那种带手机卡的GPS定位器是寻机的不二之选!

网友:
用不锈钢管做脚架  学习了

网友:
很明显掉菜地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坠落前参照点

你们都没看清楚楼主说的!视频是31号的!已经找回来了!丢是元旦去飞才丢的!但是按起飞点来说的话,那个炸鸡视频是必须的!飞那么低,中间隔几栋楼,电磁干扰那么大,必炸!元旦丢机估计也是你这样折腾搞丢的!希望没砸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