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双将问题

楼主(2015-01-04):
炸了次后,怎么调都双将,普通模式没,3D1档 稍微双,2档就厉害了
横轴新的
大奖 换了新原厂将也不行

网友A:
横轴浆夹沙发

网友B:
建议你看下相位臂,我上次炸了之后也是你这种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是相位臂变形了,更换之后就解决了双桨问题

网友C:
中联变形也有可能……

网友D:
那就是轴承有虚位了!

楼主:
X3啊 塑料件不容易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