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帮忙,验证一下数传丢包的问题~~~~~~~~~~~~(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5-01-04):
如题,我用的是新的雷家433数传,两个数传的距离只有1米,参数只改了发射功率和Net ID。这个丢包率相当的感人。。。更换天线,找雷家换了一对新的数传,这个15%都没有任何变化。稳定的时候总是15%的链接质量。

麻烦大家看一下自己的Mission Planner里面数传连上之后,右上角disconnect旁边的link stat(连接统计),里面的quality值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天线不匹配导致的..话说..就算模型没天线也不能这样啊..

网友B:
同是雷家3DR 433数传,确实如楼主所说:

与Pixhack连接质量

与mini APM的连接质量

网友:
但是,在手机地面站上查看,近距离,数传信号强度还都是不错的!

这是分别两套数传的数据:

APM 2.6+6H GPS

Pixhack + M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不匹配导致的..话说..就算模型没天线也不能这样啊..

可这是雷家原装天线啊,雷家作为硬件生产商不可能出现硬件上这么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雷家3DR 433数传,确实如楼主所说:

与Pixhack连接质量

dp的信号强度是按照rssi算出来的,mp才会统计丢包率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倒也能放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p的信号强度是按照rssi算出来的,mp才会统计丢包率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倒也能放心了。。。。。。。。

再看看哪位模友贴出其它3DR数传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哪位模友贴出其它3DR数传的数据吧!

恩,自顶一发

网友C:
貌似没差,3米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差,3米距离

看来我们这种国产3DR数传都是这样的了!

不知道美国原产的3DR数传会是什么效果。

没准也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差,3米距离

好奇怪啊。。。orz真是不明白了

网友D:
最好23  平均在15左右   雷家的3DR  目测三米以上距离

亮点来了  这是我的飞机端

前几日小胖子着陆 撞路肩   整个天线座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23  平均在15左右   雷家的3DR  目测三米以上距离

亮点来了  这是我的飞机端

我去这个亮点真亮。。。。。。不过据说rf设备不插天线可能被烧坏(?)只是据说

天线座直接买一个换上去就行了,貌似都是通用的。

你的23%稳定么?是433还是9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这个亮点真亮。。。。。。不过据说rf设备不插天线可能被烧坏(?)只是据说

天线座直接买一个换上 ...

915的   23 不稳定  平均在15左右

烧坏知道的  烧坏在图传这种大功率比较容易出现   3DR 100MW 还不至于

关键 是天线座和 底下的铜片被一起扯掉了  要打开屏蔽才能焊接  而且据说焊点要光滑 否则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5的   23 不稳定  平均在15左右

烧坏知道的  烧坏在图传这种大功率比较容易出现   3DR 100MW 还不至 ...

看来还是这个样子啊

不过长知识了!
你的数传可以考虑返厂修了。。。

网友:
留下脚印,,明天我看看我的不是雷家的数传是不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