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详解如何起飞,降落!

楼主(2015-01-05):
最近坛子里面新人很多!大都问的都是什么机型好飞之类的,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帖子,就新人入魔选飞机的展开了一下自己的见解。固定翼飞机起飞和空中其实并不太难,无论你是飞的哪一类的固定翼,涵道的,螺旋桨的,涡喷的(没飞过)其在空中的操作都不会差太多的。只是起飞会有不同。本文就固定翼主要的2种翼型展开一些本人的观点共新手参考,论坛百花齐放大伙有好的见解都可以提出:

起飞篇:上单翼机型的起飞主要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有已下几点:
1飞机各个舵面状态,电池电压,电调行程校准,转向轮的虚位等因素综合起来就是飞机自身状态因素,这点一定要主要要保证飞机各个状态正常(飞在天上的不是飞机是人民币和责任啊)
2风向,这点很好理解风吹来的方向,起飞时需迎风起飞,你可以想象加入风是静止的那么你的所静止的飞机就是运动的,迎风起飞可以降低你的起飞速度。所以要迎风起飞
3爬升率,飞机在起飞阶段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飞机刚起飞速度不快,升力也不是最大的所以进可能的用小解读爬升,爬升过程中控制好副翼的平衡到安全高度个人认为模型飞机一般在20米左右的高度飞行较佳。新手在首飞或飞新飞机的时候也最容易在这个阶段炸鸡,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飞机的重心没有调节好,所以很容易造成起飞就一柱擎天或是升降一回位就往下俯冲。这个作为新手一定要镇定不能紧张。如果起飞就抬头严重。别慌保持一定的油门让他继续爬高到15米以上最少15米,看见飞机要侧翻时快速降低油门同时调整副翼及缓拉升降至飞机水平,飞机水平后可缓慢增加油门只飞机能不失速在设法回场降落。老手遇此情况一般都回推着升降舵飞在回场降落:如果是起飞松杆就低头处理方法是降低油门,轻拉升降至水平在回场降落。
      接下来是上单翼飞机的起飞步骤:检查好飞机状态,对准迎风方向前三点(前面1个转向轮后面2个从动轮)的飞机可以缓慢加速,待飞机滑跑较直后迅速油门到70%以上,轻拉升降一定要轻,此时飞机离地爬升。后三点(前面2个从动轮后面一个转向轮)的飞机起飞时需注意,此种形式的起落架新手不一定能掌握好所以起飞时一定要果断。具体如下,可以轻推油门是飞机滑跑至起飞位置,前面开阔,轻推油门让飞机低速滑跑,果断推油门至30%左右,此时飞机在电机拉力及重心位置的影响下一般后轮会抬起,当看到后轮抬起后果断桨油门推至70%以上这是飞机会以非常直的方向滑跑起飞此阶段只有飞机的前轮触地,在轻轻的拉升降OK了
      下单翼飞机的起飞步骤与上单翼类似但要特别提出主要的是下单翼的飞机无论哪种起落架形式其起飞距离都要稍长这是有他的机身结构决定的,因为下单翼的飞机机翼在下面重心偏高所以他必须要有足够的速度来保持他的惯性,所以在飞下单翼飞机的时候滑跑距离和起飞速度一定要够,否则起飞就会侧方而且侧翻高度很低!估计你是天才才可以反应过来不炸鸡了
      降落篇,对于新手降落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没有降落好飞机容易损坏,飞行也不完美。还有就是模拟器里面的降落和真机的降落是两码事。同样降落也有几个关键点:
第1 降落航线,降落航线是指飞机进入迎风降落的路线,这个航线一般是一个弯,降落航线有几个节点要注意,一个是降落航线上有无障碍物,降落时是否面对太阳,进入降落航线到触地飞行的减速距离。这些都要考虑和规划好
第2 下降速率,下降速率是指飞机降落时每秒降低高度的多少,下降速率可以通过升降舵和油门的配合控制。下降速率过快会导致起落架损坏或飞机结构损坏当下降速度大约1.5M/S时就极易发生。下降速率过慢会导致你错过降落触地位置。
第3 下降速度,下降速度是指飞机在降落时的飞行速度。飞行速度可以通过油门来控制。飞行速度过快容易造成降落触地后飞机弹跳和冲出跑道可使用范围,飞行速度过慢会失速就是突然侧翻。
以上3点可以通过多次的练习就可以学会不难真心不难。
具体的操作如下:顺风减速飞行油门在60%左右在下风出右转或左转进入降落航线,转弯时保持油门50%左右,转弯尽量转大弯飞机倾斜角度不超过20度,大弯转过3分之2后降低油门至30%左右同时通过调整副翼让飞机水平进入平飞降落距离,目测飞机缓慢下降这是可以通过控制油门和升降舵让飞机持续平稳下降,此时的油门位置建议在20%左右,升降舵的操作要非常细腻。待飞机大约离地约1米的时候缓推油门同时微微拉升降让飞机的机头轻微抬起5度左右,保持住在缓慢关小油门直至触地此时控制的好一般下降速率在0.2~0.3M/S OK完美的降落完成了!后三点的飞机降落是与上述略有不同,在飞机离地1米左右的时候轻推油门拉平飞机机身与跑道平行即可,在缓慢减速,下降速率在0.3M/S左右,在前几轮即将触地的时候微微打点副翼让飞机的一侧机轮先触地另一个机轮在触地。保证飞机不弹稳稳的落下来。前轮全部触地以后全关油门拉起升降舵至最大把后轮压下去这是就可以控制飞机滑跑方向了!!好了你的飞行完美了!!下单翼飞机在降落的时候还需额外注意2点一个是下单翼由于降落速度减速后易失速所以在下降距离过程中尽量控制好速度同时要保持飞机水平,还有就是下单翼飞机的降落飞行速度可以快但是下降速率不能快,所以在降落距离上一定要规划好留足距离。
OK写这么多,新手看了有练习的方向,可以现在模拟上练。练完就可以上真机了!!!祝爽飞,同时申请精华!!

此机已经全完OVER呵呵纪念下

此机已经全完OVER呵呵纪念下

网友A:
请问大神,手抛式比如冲浪者,起飞的时候是不是开100%油门,用力往前一扔,角度是45度还是0度?扔的时候需不需要升降舵打到最大?还是不打升降舵,等扔出去了一段时间再打舵?

网友:
这个好,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手抛式比如冲浪者,起飞的时候是不是开100%油门,用力往前一扔,角度是45度还是0度?扔的时候需 ...

冲浪者很好飞,手抛我是日本手,朗宇221202450配五寸桨。右手拿飞机左手拿控,用嘴巴把油门推到60%以上,向前用力一掷,角度向上十度。右手推动油门轻拉升降爬升就行了。我不是大神。

网友:
要是有图示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我是版主不用申请都给“精华”

网友:
好精辟啊

网友:
科普啊,学习了

网友B:
受益匪浅!KT330飞了两次炸了两次,全是起飞后飞机发生右滚而且速度挺快,大约离地7米到10米距离...
飞机轴炸歪了一点,半年没飞一直挂在墙上。当时一腔热血调机都不会,希望今年开春能顺利飞起来。
其实模拟器里飞的很娴熟了。发现这款330起飞速度快,模拟器里飞的都很悠闲,起飞速度低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很好飞,手抛我是日本手,朗宇221202450配五寸桨。右手拿飞机左手拿控,用嘴巴把油门推到60%以上 ...

e等扔出去了之后再拉升降舵吧?之前只要油门就行了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等扔出去了之后再拉升降舵吧?之前只要油门就行了是么?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益匪浅!KT330飞了两次炸了两次,全是起飞后飞机发生右滚而且速度挺快,大约离地7米到10米距离...
飞机 ...

新手入KT机要慎重!330不算小但是也不大。起飞后滚转或加油就侧翻倾向都属于拉力线的设置有问题或是桨配的不合适造成的反扭不对,可以重新检查一下!

网友:
濂借创璧炰竴涓

网友:
写的太多了,我最怕看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入KT机要慎重!330不算小但是也不大。起飞后滚转或加油就侧翻倾向都属于拉力线的设置有问题或是桨配 ...

感谢楼主热心指导。我需要好好补习下调机理伦,之前对于拉力线什么的完全空白

网友C:
请问楼主,飞机到降落航线,开始下降高度是靠减小油门而不是靠升降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飞机到降落航线,开始下降高度是靠减小油门而不是靠升降舵,是吧?

是的!下降的过程中要持续降低油门。同时要轻微拉升降控制下降速率

网友:
好帖顶,说神马都是浮云,多练多飞才是王道。

网友D:
未飞拍照就烦了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飞拍照就烦了大忌

那张照片不记得是飞了几十个起落以后的照片了。最后炸鸡的原因主要还是电池老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很好飞,手抛我是日本手,朗宇221202450配五寸桨。右手拿飞机左手拿控,用嘴巴把油门推到60%以上 ...

非要用嘴巴搞油门么?我手抛64涵道机和电滑从来没用过嘴,

日本手,右手油门,右手持机扛在右肩膀上方。用左手将油门推至100%,弓箭步,左手回到升降舵的操作,右手奋力朝迎风45°抛出飞机,左手同时拉杆升降舵,此时飞机会爬升,右手回到油门控制杆处调整副翼舵面,左手升降控制调平机身后,减少油门至50%开始进入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要用嘴巴搞油门么?我手抛64涵道机和电滑从来没用过嘴,

日本手,右手油门,右手持机扛在右肩膀上方 ...

哥没挂袋的,只有用嘴巴

网友:
新手,苦练好小子,手抛起飞,降落过关.现在改飞雷电F3A,起飞成了高难度.

雷电F3A上单翼飞机后三点的起飞步骤:推油门让飞机低速直线滑行,在飞机滑跑方向端正姿态稳定后,果断推油门保持飞机直线加速起飞.

整个滑跑起飞阶段操舵动作一定要稳\轻\柔\.

网友:
很有分量受教了

网友:
落住新哭了aaaaaaaaaa

网友:
固定翼,涵道的,螺旋桨的,涡喷的,我都没有没飞过。。。。。。。。。。。。。

网友:
我收获最大的一个帖子!如何正确起飞和降落对新手太重要了。另外,楼主能不能教一下组装固定翼飞机的详细过程,论坛里飞机组装教程偏少啊

网友:
新手还是手抛比较好,这是我的经验,地面滑跑很难直的

网友(2016-02-16):
福友贴。。。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