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24l01高频头飞100s

楼主(2015-01-05):
d7e加24l01高频头,刷suv固件,协议选fbl100。可以控制hcp100s吗?

网友:
协议里面没有FBL100吧,只有HISKY,应该是选HISKY

网友:
有人解答一下不

网友:
应该是刷DOVIATION的V4.01固件,其他固件好象不行

网友A:
我是第一批购到HCP100S的用户,后购入 DEV0-7E 刷mckay V4.01 (deviatio) 固件,加24l01高频头.现在飞了有一段时间了,一切正常。用HISKY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第一批购到HCP100S的用户,后购入 DEV0-7E 刷mckay V4.01 (deviatio) 固件,加24l01高频头.现在飞了有 ...

你好,有没有试过suv固件,用fbl100协议。因为我也飞hp100,别的控没有它的协议。

楼主:
说错了,是固件。

网友B(2015-02-27):
100S和977比哪个比较好??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试过suv固件,用fbl100协议。因为我也飞hp100,别的控没有它的协议。

SUV可以控,FBL100协议通吃驰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和977比哪个比较好??对于新手来说!

新手玩正飞其实除了2S完全不一样的“咆哮声”会给你带来心理压力外,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从正转到倒,绝对应该先用1S动力的飞机去玩,不然就是瞎翻,眼睛根本跟不上的。小机翻的过程和模拟器不一样,别指望模拟器能帮你
所以这2个的话,推荐977

网友C:
DEV012S 刷PB Nightly V4.01 (deviatio) 固件,已加24l01高频头.选HISKY协议,也可以控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V012S 刷PB Nightly V4.01 (deviatio) 固件,已加24l01高频头.选HISKY协议,也可以控嗎?

有协议,有焊发射模块(高频头),就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协议,有焊发射模块(高频头),就能控

谢谢!!收一架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