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福斯遥控和大疆V2飞控间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1-05):
为节约航拍成本,自组拼装了一台六轴平台,配置为朗宇3508电机,红蜘蛛40A电调。自用福斯9通遥控和接收,购买了大疆V2飞控。现在已经能解锁,电机转,但只要在接收上查上辅助通道,就无法解锁。问题应出在线路的连接和控的内部设置上,请问,哪位可以帮我下?

谢谢。

楼主:
在福斯遥控上如何设置成功失控返航等?接收上的辅助插口和飞控上的是如何正确连接的?

网友:
富斯遥控器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款9通的不支持还是所有的不支持?

九通道不支持 10通和6通二代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款9通的不支持还是所有的不支持?

都不支持

楼主:
晕,楼上的两位不一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