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naza用带了BEC的电调不需要插自带的电源模块了

楼主(2015-01-05):
naza是不是只要电调有BEC就不需要插自带的电源模块供电了?这样好吗?

楼主:
自己刚试了下,发现没插电源模块,naza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LED电源模块只是调参用的,也提供5V电给飞控,加IOSD时也提供电源电压监测参考。
新版的单独LED提供调参功能。电源模块只提供5V供电和电源电压监测。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已开启电压监测功能,在去掉电源模块前需要进入调参关闭该功能,否则去掉电源模块时,飞控会认为失压而报错无法启动电机。

网友:
建议把电调的正极线断开,多个电源并联是很危险的。

楼主:
我是装的250,电源模块去掉可以节省一点重量啊。。。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源模块只是调参用的,也提供5V电给飞控,加IOSD时也提供电源电压监测参考。
新版的单独LED提供调参功 ...

那意思就是可有可无无咯,楼下说多个电源并联有危险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可有可无无咯,楼下说多个电源并联有危险是什么意思?

可以不要的,就只用NAZA主控。像4楼说的,进调参里把低压报警关掉就行。
多个电源并联是说4个电调的BEC全都插到飞控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的,或者只插一个电调的BEC,其他3个把红线挑出来不插。

网友B:
这样会使一个电调的输出过大,造成这个电调会比其他的温度高

网友:
我的也是NAZA L,机架偏软,暴力就操作不了像失控一样,准备重新搞个X型的。CC3D和TS5823昨天下单,过两天到货。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使一个电调的输出过大,造成这个电调会比其他的温度高

我四个电调的电源都插飞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四个电调的电源都插飞控上。

呵呵以前用过兔子说是都插上有干扰,不知道大疆的会不会

网友:
爆闪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