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V大疆精灵2 蛋蛋云台改装(附夜晚、大风、海滩测试视频)欢迎拍砖!

楼主(2015-01-05):
双11购买了大疆精灵2V,平生第一次接触旋翼、航拍这些东西,不满意航拍视频效果,决心改装云台,终于折腾的差不多了,上几张图

DIY的云台支架,断电的时候,保持镜头水平

重量有点重,继续想办法减重!

上几个视频,欢迎拍砖!
夜晚云台俯仰测试视频

大风中测试视频

海滩测试视频

DJI大疆精灵云台改装 QQ群号:63645763,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A:
挺不错,画面比较稳定

网友B:
云台底座正好配蛋蛋,是买的成品吗?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底座正好配蛋蛋,是买的成品吗?还是自己做的

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画面比较稳定

大风中表现还不错

网友C:
蛋蛋机的镜头据说比v+要好

楼主:
下一步去掉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蛋蛋机的镜头据说比v+要好

差不多吧,从指标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级棒!!!不错

谢谢,还不算完美,继续努力

网友E:
要达到V+的水准还有两个关键,一是重量,二是云台的俯仰控制,如果俯仰靠云台程序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不能用APP调俯仰了。如果云台俯仰交给精灵飞控控制,则反应稍慢,起步会有低头再抬头现象发生,再怎么调参也无法完美解决。希望改进。

网友F:
LZ飞机超重了 这样容易动力不足炸鸡 最好是把桨保护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达到V+的水准还有两个关键,一是重量,二是云台的俯仰控制,如果俯仰靠云台程序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不能用 ...

重量是个大问题,正在想办法,云台俯仰控制已经解决,反映及时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飞机超重了 这样容易动力不足炸鸡 最好是把桨保护卸下来

是的,等飞熟练了,肯定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量是个大问题,正在想办法,云台俯仰控制已经解决,反映及时迅速

牺牲了精灵的前后运动感度为代价做到的吗?因为一旦接到主控控制, 云台自身将不参与俯仰的调整了,因此需要动作感度慢之再慢. 同时要求调整精灵调参中云台感度, 反正P2V的云台调参也是仅针对原来蛋蛋俯仰的.

网友:
LZ最好上一个从静止到前进然后停止的视频, 同时在视频中不断片的加入手动俯仰控制, 给我们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改装腻害啊    加群了解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牺牲了精灵的前后运动感度为代价做到的吗?因为一旦接到主控控制, 云台自身将不参与俯仰的调整了,因此需要 ...

牺牲了精灵的前后运动感度为代价”?不太懂你的意思,的确是调整了飞机的俯仰感度实现了云台俯仰调整迅速实时,这个对飞行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