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NINJA 400 MR安装、遥控器调整及飞行参数设定(1)

楼主(2015-01-05):
NINJA 400 MR安装、遥控器调整及飞行参数设定

NINJA 400MR的出货套装都为KIT版本,就是我们所说的散件版本,拿到后需要自行进行安装、调整和设定相关飞行参数。NINJA 400MR相对于以往的直升机或者其它多旋翼来说,零件非常少,而且很多问题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解决的非常好了,所以安装起来非常的简单。具体安装过程,我做了一个逐格的安装视频,从散件到安装完成用时不到1小时。只是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在这里提醒大家,尤其是初学者。
  • 安装前仔细阅读说明书,看不懂英文、日文也无妨,图示非常清楚!如果还说看不懂,那么我建议您放弃NINJA 400MR,您的智商不适合玩这个!
  • 所有机螺钉要打螺丝胶,套装中已经配了,这个步骤不能省,一定要做!
  • 飞控系统固定使用高硬度双面胶即可,例如3M。不要使用套装中配的软泡棉胶!
  • 安装螺旋桨注意序号和方向!
  • 所有参数调整之前,拆除螺旋桨以防止误操作电机启动导致危险的发生!

以下是部分安装图片和安装视频:

按照说明书完成上下中心板以及机臂的安装

安装电机,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以下电机出线的方向

安装飞控系统和接收机,这里要注意,NFC-01飞控系统只有X.BUS接口,因此需要使用带有X.BUS接口的接收机以及X.BUS功能的遥控设备!另外,飞控的安装位置说明书里有严格的要求,不能随意更改安装位置。

这个就是NINJA 400MR区别于其它多轴的靓点——可快速切换正反转的无刷电子调速器

在下中心板底部安装BEC控制板

将电调的电源端接入BEC控制板

安装完成后进行布线工作

安装下机壳

BEC控制位置正确的话在这个透明窗处可以观察到电池电压报警灯

安装螺旋桨

最终完成安装的NINJA 400 MR

根据NINJA 400 MR说明书中的要求,需要使用JR XG系列DMSS制式的2.4G遥控设备(XG7除外),因此在飞行前需要准备好一台DMSS制式的2.4G遥控设备,这里以XG 14为例为大家讲解NINJA 400 MR的飞行参数设定。

首先在XG 14内新建一套模型参数,具体要求如下:
  • 1. 飞行器类型选择[ TYPR SEL.]中选择直升机[HELI]选项
  • 2. 模型命名[MODEL NAME]输入一个自己喜欢的名称,例如:NINJA
  • 3. 倾斜盘类型选择[SWASH TYPR]中选择1S模式[1s NORMAL]
  • 4. 陀螺仪控制通道[GYRO CHANNEL]中选择起落架通道[GEAR CH]

以上基础设置完成后进入FUNCTION功能菜单,按照以下图表对[D/R EXP]、[TRAVEL ADJUST]、[REVERSE SW]、[THRO HOLD]以及[GYRO SENS]等参数进行相关设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设置参数必须按照说明书中的参数来设定,否则会影响飞控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的初始化!以下是我用AI做出的XG 14的设定模拟画面,供大家参考!

完成FUNCTION功能菜单后,进入SYSTEM系统菜单设置[FAIL SAFE]失控保护功能和X.BUS总线功能,如图所示。

未完待续……

网友:
智商是硬伤哎。。。。。。

网友(2015-03-18):
学习了,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