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NEO-6M更换成8N

楼主(2015-01-05):
引用@bsbandwl大牛的说明:
1、M8代表了模块里面导航引擎的型号,是第八代。楼主是要第八代替换第六代
2、ublox产品的型号命名规则中,模块尺寸是通过前三字母表示,即MAX、NEO或者LEA等等,即
     NEO-M8   MAX-M8  NEO-6  MAX-6等等
     因此NEO-6和NEO-M8可以替换,MAX-6和MAX-M8可以替换,不过对于普通设计是直接PIN-PIN替换
     但是对于特殊设计,可能略有区别(针脚定义有改动,详查手册,专门有替换注意章节),但是尺寸一样的
3、既然楼主提到了M8N和M8Q,就说明楼主说的是NEO尺寸(没有MAX-M8N),yliq可能那NEO与MAX搞混了
4、NEO-M8N与NEO-M8Q的区别不大,看一眼手册就知,下面直说M8N比M8Q多的功能:
     M8N是高配版(也就是说M8Q故意被阉割了,软件锁定了部分功能……):
     * - 预留了欧洲导航系统Galileo的支持(更新固件即可)
     * - 内置了Flash,也多了数据存储功能
看了大牛的评论收益匪浅啊
再去认真看一下商家对产品的描述,发现自己搞混了,一个是NEO-M8N,价格138,一个是MAX-M8Q,价格190,一个是长方形的一个是正方形的,肯定是不能替换的了。
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ublox的neo尺寸的GPS模块都能互换?6M,6H都能换成8N的?

附一下6M成功更换M8N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1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67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7578

网友A:
不行,你看看模块的外形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你看看模块的外形就知道

1、M8代表了模块里面导航引擎的型号,是第八代。楼主是要第八代替换第六代
2、ublox产品的型号命名规则中,模块尺寸是通过前三字母表示,即MAX、NEO或者LEA等等,即
     NEO-M8   MAX-M8  NEO-6  MAX-6等等
     因此NEO-6和NEO-M8可以替换,MAX-6和MAX-M8可以替换,不过对于普通设计是直接PIN-PIN替换
     但是对于特殊设计,可能略有区别(针脚定义有改动,详查手册,专门有替换注意章节),但是尺寸一样的
3、既然楼主提到了M8N和M8Q,就说明楼主说的是NEO尺寸(没有MAX-M8N),yliq可能那NEO与MAX搞混了
4、NEO-M8N与NEO-M8Q的区别不大,看一眼手册就知,下面直说M8N比M8Q多的功能:
     M8N是高配版(也就是说M8Q故意被阉割了,软件锁定了部分功能……):
     * - 预留了欧洲导航系统Galileo的支持(更新固件即可)
     * - 内置了Flash,也多了数据存储功能
5、楼主说M8N贵了60?如果不是楼主询价不准,那我只能感叹这年头ublox真是太有自信了。我虽然一直从事
     导航芯片研发没做过销售,但是听到“贵了60元”还是惊呆了,这么高的价格有人买么……
     虽然离开导航芯片界一段时间了,但是都这个年代了想不到ublox还敢这么嚣,要是我买个MTK的得了价格也
     就40元(别比指标别比性能,多旋翼上的应用ublox、MTK、中科微等等都没多大差别,根本够不上指标测试
     的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M8代表了模块里面导航引擎的型号,是第八代。楼主是要第八代替换第六代
2、ublox产品的型号命名规则 ...

看到高人了,那么几家GPS芯片用的协议都一样吗,方便也很重要,看UBLOX  6M和8N,连引脚定义都没变,直接换上就用,是大家的福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高人了,那么几家GPS芯片用的协议都一样吗,方便也很重要,看UBLOX  6M和8N,连引脚定义都没变,直接 ...

1、看飞控怎么用了,所有的导航芯片都输出NMEA0183,但是如果某飞控非要用UBX,那就麻烦了,只能用ublox的。

2、其实输出协议很好改。就我所知,大部分导航芯片厂其实都内置了主流的协议,但是一般普通销售的,都只开放了
NMEA0183和自己原厂协议。除非是大单或者是定制,否则不会开放别家的协议出来。我会说我当年刚干导航的时候,
有一个工作就是给我服务的那个公司,把UBX(ublox)、TSIP(Trimble)和M12(Motorola)三家的原厂协议都
实现了,以便销售人员去推销大客户时,好直接替换……当然,零售的那种,就不可能开启这些协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看飞控怎么用了,所有的导航芯片都输出NMEA0183,但是如果某飞控非要用UBX,那就麻烦了,只能用ublox ...

现在的飞控貌似大部分都是ublo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飞控貌似大部分都是ublox

飞控怎么用,指的是飞控读取什么格式的数据,有的飞控要求的数据比较多比较细致,就会使用
UBX协议(ublox定义的二进制数据协议)。有的飞控要的数据简单通用,用的是NMEA0183。
因此可以看出,虽然都是用ublox,但是如果从ublox读取的协议不同,就会涉及到替换时的兼容
问题。相信如果飞控用的是ublox的NMEA0183,那您替换任何厂家的都无所谓。至于如何判断
飞控用的是ublox的NMEA还是UBX,你要看看飞控源代码。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在程序里
看到了NMEA、GGA、GSA、RMC等字眼,就说明是NMEA,就能无所谓的替换了。

网友D:
希望说的通俗点 比如6M6H的精度是多少 寻星速度是多少 M8N M8Q的精度是多少 寻星速度是多少。据我了解(非专业)貌似芯片上只接VCC+  GND  RX  TX  4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怎么用,指的是飞控读取什么格式的数据,有的飞控要求的数据比较多比较细致,就会使用
UBX协议(ubl ...

明白,要多多跟你学习了,我是读电子的

网友:
看不懂喂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控怎么用,指的是飞控读取什么格式的数据,有的飞控要求的数据比较多比较细致,就会使用
UBX协议(ubl ...

请教下,mtk有没有能输出原始数据的型号?

网友:
跟楼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8代表了模块里面导航引擎的型号,是第八代。楼主是要第八代替换第六代
2、ublox产品的型号命名规则 ...

看了大牛的评论收益匪浅啊
再去认真看一下商家对产品的描述,发现自己搞混了,一个是NEO-M8N,价格138,一个是MAX-M8Q,价格190,一个是长方形的一个是正方形的,肯定是不能替换的了。
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ublox的neo尺寸的GPS模块都能互换?6M,6H都能换成8N的?

网友F:
NEO 6Q 蕊片,是换M8N 还是M8Q?

楼主:
引用 网友F:
NEO 6Q 蕊片,是换M8N 还是M8Q?

我也在等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等大神回复

看了资料 6M和6Q的技术参数是差不多的,应该是一样的板,那应该就可以换成M8N。

真能换成M8N lite 要神了,lite的价格+V2的性能+M8N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mtk有没有能输出原始数据的型号?

我只是在以前工作的时候评测过MT3333以及对应的模块VK1612M3M3。
就我所知这个模块只提供NMEA0183。不过如果你去咨询VKEL的工程师,
或许会提供MTK的协议手册吧。如果提供应该包括原始观测量。
MTK这种公司与ublox不是一类,不会在官网放手册,都是采购方和他们
的原厂工程师接洽获得手册,第三方一般不能直接找MTK,找了也不搭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说的通俗点 比如6M6H的精度是多少 寻星速度是多少 M8N M8Q的精度是多少 寻星速度是多少。据我了解(非 ...

1、看指标,第六代引擎和第八代引擎差不太多,冷启速度(您说的寻星速度是这个意思吧)差不多,区别忽略不计
CEP(您说的经度是这个意思吧)也差不多,提高0.5m。这些都是手册上说的。
2、我个人感觉,这东西最明显的提升应该是在卫星数目上,毕竟M8的通道多了,能捕获的卫星系统也多了,M8支持
GPS、GLONASS、BeiDou、SBAS,M8N还支持镜花水月Galileo。相比之下,6代也就GPS和SBAS。这个的
差距只要体现在可用卫星多,DOP值小上,可靠性高。但是话说回来,飞机都是在天上飞,没有遮蔽,也没有外
界干扰,其实拼指标没什么意义。
3、因此我建议,能上M8Q就上M8Q吧,多花一点钱,至少技术上更可靠点。

公司

价格
北斗
精度
捕获灵敏度
更新率
功耗
Ublox
NEO-6M
抱歉
2.5m
-147dBm
5Hz
37mA@3.0V
NEO-M8
匿了
2.0m
-148dBm
10Hz
23mA@3.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NEO 6Q 蕊片,是换M8N 还是M8Q?

NEO-M8N与NEO-M8Q都可以,所以哪个便宜用哪个,
千万看清楚NEO,别买了MAX的。
话说2015年一季度ublox才会铺货NEO-M8N吧?M8Q
倒是在2014年就有现货了,所以就看你能买到哪个,然
后哪个便宜,就选哪个咯。
我说了M8N虽然是高配版,但是对于多旋翼没有意义,
大家没必要追求,除非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