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JA 400MR 3D四轴遥控器调整及飞行参数设定(2)

楼主(2015-01-05):
NINJA 400MR 3D四轴遥控器调整及飞行参数设定(2)

以下是我结合日文、英文说明书编写的NINJA 400MR遥控器设定步骤,大家可以结合我的视频一起来完成飞行前的全部设定!

对码步骤
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在对码操作之前拆除飞行器的螺旋桨!

NINJA 400 MR编号88357这个套装中已经包含了RG 731BX接收机,所以购买该套装的用户在完成安装、参数设定后直接用套装中的接收机和自己原有的DMSS设备进行对码即可。

  • 1. 将套装中附带的对码线插入RG 731BX的BIND通道;
  • 2. 将遥控器上所有开关归位(POS 0),油门杆置于最低位置;
  • 3. 打开遥控器开关,进入BIND菜单;
  • 4. 给NINJA 400MR上电,此时RG731BX指示灯开始闪烁;
  • 5. 将遥控器菜单中光标移置“BIND”位置并按下滚轮;
  • 6. 等待接收机指示灯变为常亮,遥控器提示“BIND SUCCESS”,对码成功;
  • 7. NINJA 400MR断电,关闭遥控器发射机,将对码线拔出即可。

确认电机旋转方向
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在此操作之前拆除飞行器的螺旋桨!

  • 1. 如图所示,用美纹胶带围绕电机外壳一周并留出一节抽头作为指示标记,以便能够清楚观察电机转动方向;
  • 2. 将遥控器上所有开关归位(POS 0),油门杆置于最低位置,打开发射机;
  • 3. 将油门微调放置在行程的中点位置(如果你使用的是XG 11遥控器并且是机械微调,请将微调放在最低位置),油门锁定HOLD开关置于“ON”位置;
  • 4. 给NINJA 400MR上电,此时电机会发出第一次的3声提示音,电调和飞控系统进入初始化阶段,注意在此期间不要移动NINJA 400MR机体,约3秒钟后电机发出4声第二次提示音表示初始化完成。(如果在此过程过不慎移动了NINJA 400MR机体,那么在第一次提示音后需要更长时间等待第二次的4声提示音);
  • 5. 将油门锁定HOLD开关拨回“OFF”位置,推动油门操纵杆并以极小的操纵量缓慢推动,看到电机启动后立刻收回最低位置停止电机。如果电机持续转动时间超过3秒,那么当您将油门杆收回最低位置时不能使电机停止转动,此时您需要使用油门锁定HOLD开关来停止电机转动;
  • 6. 利用电机启动的瞬间来观察转向标记,按照说明书确认电机的转动方向,即右上和左下电机为逆时针(CCW)旋转,左上和右下电机为顺时针(CW)旋转。如果发现某个电机旋转方向有误,需要调换该电机和电调连接线中的任意两根来使电机反向。

确认失控保护功能
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在此操作之前拆除飞行器的螺旋桨!
在NINJA 400MR飞行过程中,如果遥控信号丢失,飞控系统会自动关断动力系统。请在飞行前确认失控保护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 1. 打开遥控器发射机,NINJA 400MR上电后等待系统初始化;
  • 2. 推动油门杆启动电机,使电机持续转动;
  • 3. 关闭遥控器发射机;
  • 4. 如果所有电机停止转动说明失控保护功能工作正常。

如果执行以上步骤后电机不停止转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停止电机并重复失控保护设置。
  • 1. 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置并重新打开发射机;
  • 2. 拨动油门锁定HOLD开关至“ON”位置以停止电机;
  • 3. 给NINJA 400MR断电并检查发射机内失控保护[FAIL SAFE]项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 4. 重新进行失控保护功能确认步骤直到工作正常。

飞行步骤
飞行前再次确认各个电机转动方向正确,失控保护功能工作正常!
  • 1. 打开遥控器发射机, 确保油门杆在最低位置,飞行模式F.MODE开关处于NORMAL位置,同时油门锁定HOLD开关处于“ON”位置。NINJA 400MR上电,待系统初始化完成后,将油门锁定HOLD开关拨至“OFF”,缓慢推动油门杆以启动电机,电机持续转动后保持油门杆位置3秒以上待转速稳定后再加大油门;(如果在电机转速稳定前持续推动油门杆,由于失控保护功能的控制,电机将停止转动;如果启动时瞬间将油门杆推大,电机将保持静止状态。)
  • 2. 缓慢增大油门以提高电机转速,当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大于重力时,飞行器开始缓慢离地,此时可通过油门杆控制NINJA 400MR在空中稳定悬停;(如果天气状况好的情况下,飞行器在空中发生缓慢漂移,可以通过微调来修正姿态偏移量;NINJA 400MR离地后,为安全起见,请保持飞行器与您之间的距离在10米以上。)
  • 3. 在恰当的飞行高度上可以通过拨动飞行模式F.MODE开关来切换飞行模式来完成3D飞行;
  • 4. 使用3S 2200mAh推荐电池飞行,飞行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降落前需切回NORMAL飞行模式;
  • 5. 操纵NINJA 400MR平稳落地后,将油门锁定HOLD开关拨至“ON”位置以停止电机;
  • 6. 给NINJA 400MR断电,关闭遥控器发射机。

飞行模式
普通飞行模式[Normal Mode(NORM)]
在普通飞行模式下,飞行控制系统中的3轴角速率陀螺和3轴加速度传感器均发挥作用,并且电机不能反向转动。在飞控的姿态控制算法辅助下,可以轻松的完成起飞、降落、悬停以及稳定的航线飞行。
注意在普通飞行模式下,由于没有GPS,因此无法完成自主定点悬停。

3D飞行模式(ST-1/ST-2)
在3D飞行模式下,仅有3轴角速率陀螺发挥作用并且电机可以根据油门杆的位置快速的切换正反向转动,因此可以实现3D飞行。

注:在普通飞行模式下可以通过各个通道的微调(trim)来修正飞机的姿态。微调修正后,要将3D模式的微调数值调整至和普通模式相同。
在3D飞行期间,如果看不清飞机的飞行姿态或者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即切回普通飞行模式,此时NINJA 400MR会自动翻回正飞状态并保持稳定的飞行姿态,这个功能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电池低电压指示灯
在NINJA 400MR底部的BEC上板载了电池低电压指示灯,当电池电压过低时指示灯会闪烁报警,提示降落。但是该指示灯在空中强光下可能会看不清,因此为保险起见,还需在遥控器上设定TIMER来提示飞行时间。
飞行测试
按照说明书完成安装和飞行参数设定,可以轻松完成首飞!在NORMAL飞行模式下,飞行器非常的稳定,而且操作手感非常好,尤其RUDD的手感已经完胜其它多轴飞控,接近直升机的手感!初次切入3D模式建议在20米以上的高度完成,3D模式下飞控无曾稳,就和直升机一样需要完全手动控制,做3D动作也和直升机略有区别,毕竟不是变距系统,没有0桨距点!在正飞、倒飞转换的时候需要多次熟悉手感后方可掌握操作手法。在上个视频中的结尾部分有我第一飞行测试的的几个片段,可以让大家有个初步的感觉,稍后我会拍摄完整的飞行视频和大家分享!
NINJA 400MR可以完成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多旋翼飞行器执照等级考试中所有动作,有考执照计划的爱好者可以选择购买并进行练习,最后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持证飞行!

网友:
楼主是完美主义者吗?太详细了

网友:
从最后这张照片看,这个外壳飞起来鸡头方向一目了然,要是传统四轴的形状可能转几圈就晕了,不过这红白蓝的配色个人觉得不太好看,估计也是为了明显的区分前后

网友:
超级详细

网友:
不错,,,非常的棒

网友A:
那时看完这货的介绍视频让我觉得有点无语~~~

伤电机的机子~~~

我还是支持单电机传动~~~

无论是出于保护电机还是保养还是炸后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看完这货的介绍视频让我觉得有点无语~~~

伤电机的机子~~~

玩这种东西不必考虑成本,而且电机也没那么娇气……

网友B:
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换其他的高效螺旋桨增加载重能力(要考虑原配电调的最大承受电流),不做3D飞行,加脚架,挂云台或者微型摄像机进行简单的航拍。
换回原厂3D桨就可以任意切换飞行模式。
增加飞行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换其他的高效螺旋桨增加载重能力(要考虑原配电调的最大承受电流),不做3D飞行, ...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原装电调是持续电流可达18A,自己改装肯定是可以完成航拍的!

网友:
好贴,可以不看说明书把他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这种东西不必考虑成本,而且电机也没那么娇气……

话说兄弟~~~
这400配了JR自家的接收~~~

假如要用其他控咋办?

接线方面说明书有指导么?

网友(2015-02-25):
很好很好,我的JR XG8是不是要升级软件才能用?

网友:
要用JR的XBUS,遥控器软件升级就可以

网友:
楼主厉害,上次的货我没赶上,这次有了,很快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兄弟~~~
这400配了JR自家的接收~~~

其它家的接收和控暂时用不了,目前飞控只支持JR的XBUS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家的接收和控暂时用不了,目前飞控只支持JR的XBUS接口!

那看来XG8是要计划了~~~

网友:
不看说明书把他搞定了!

网友C(2016-09-06):
这个不能自动翻平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自动翻平的。。。吧

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

jr群的管理员说不能。
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群的管理员说不能。
你试过吗?

试过。

网友C:
感谢。
那这个功能也当做是救机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那这个功能也当做是救机用了吧。

如果高度低的话也没什么机会!还要配合油门

网友:
能不能麻烦楼主复制一份模型参数发布?45921240@qq.com

感谢。已经在JR日文网站找到了遥控参数 导入模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