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加装第三方云台请教。

楼主(2015-01-05):
精灵1想加个云台买了升级中心板,看了论坛好多改装帖子说把俯仰通道直接接到F2就OK了。精灵飞控云台通道不是只支持舵机云台吗?各位朋友谁改过请指教,最好能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再次感谢。

楼主:
貌似中心板不用升级也可以,这四百多块白花了

网友A:
单买PMU可以不升级中心板。。。价格还便宜点。

网友B:
买个pmu就行了,不用费劲搞中心板、俯仰接飞控f2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买PMU可以不升级中心板。。。价格还便宜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pmu就行了,不用费劲搞中心板、俯仰接飞控f2直接用

谢谢了朋友

网友C:
精灵1 要第三方云台 啥都不需要升级 直接F2就可以了 你要了解清楚在下手 1代就是拿来DIY的 买升级件不如去买2

网友D:
什么也不需要加,直接加第三方云台就行,可以加一个电位器控制云台俯仰

网友:
装osd有点小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 要第三方云台 啥都不需要升级 直接F2就可以了 你要了解清楚在下手 1代就是拿来DIY的 买升级件不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也不需要加,直接加第三方云台就行,可以加一个电位器控制云台俯仰

已经OK了

楼主:
不加了凑合玩玩得了

网友E:
看图,有能力可以用表笔测一下云台两个脚哪一个是接地的,大疆F2上方式地线,电源负端

网友:
我也是精灵1代挂第三方云台,什么也没加,云台的T接口连接到飞控的f2,然后改一下遥控器的俯仰电位器就可以了。至于接osd,用非凡**的,接线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有能力可以用表笔测一下云台两个脚哪一个是接地的,大疆F2上方式地线,电源负端

这个图好啊,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