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v+没法起飞

楼主(2015-01-05):
今天下午出去飞,飞光一块电池以后,换另一块满电,可是怎么也启动不了。用控准备启动电机,尾灯由绿色慢闪变为红色闪三下,电机没启动。说明书上说,红色闪三下说明放置不平或者传感器误差过大,可是和上一次起飞为同一片草坪,后来换到平整的水泥地上,还是起飞不了。后来过了几个小时,再试又好了(地点换了)。之前看过一些炸机的帖子,都是前几天有预兆。所以还是不放心,想来论坛咨询下。
1. 草坪可能是有点不平,可已经算平整了,而且前一次也起飞了,为啥第二次起飞不了?
2. 水泥地很平整了,还是起飞不了为啥?
3. 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办?连电脑调参吗?谢谢

网友A:
不平 的话 是指飞机倾斜达到70度
三闪红灯有可能是遥控器摇杆不在中位  或者是 旁边有机场 飞机开启了限飞

网友:
app上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 的话 是指飞机倾斜达到70度
三闪红灯有可能是遥控器摇杆不在中位  或者是 旁边有机场 飞机开启了限飞 ...

啊?可是遥控器不是自动回中吗?我没动。。。旁边没有机场,我确定,前一次起飞正常。。。

楼主:
app上一切正常,卫星,摄像头,sd卡,啥都是正常的

楼主:
是调飞行器还是遥控器?恢复默认值吗?

网友:
姿态也不能飞?

网友B:
气温温度过低有木有?这个会影响电池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p上一切正常,卫星,摄像头,sd卡,啥都是正常的

奇怪呀
我之前又一次不能起飞,app有显示,显示的是遥控器中位的问题,调参也调不了。参照了说明书解决办法把电池拔了重新插好了

楼主:
都不行,我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呀
我之前又一次不能起飞,app有显示,显示的是遥控器中位的问题,调参也调不了。参照了说明书解决 ...

我也重新拔插电池,重开控图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飞行器,然后各种升级校准

我升级了最新版本,也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温温度过低有木有?这个会影响电池的电压。

哈哈,我们这今天白天温度有25度

网友:
靠近限飞区 强制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校准指南针哦,是连调参校准IMU

好。。。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