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mwc飞控问题

楼主(2015-01-05):
mwc飞控华科尔d7控rx601接收使用gui对mwc参数设置油门副翼方向等有反应,但接上电源后解锁
电机
没反应不转请问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你调一下trim,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是把rud的比例调高点,调到125%就可以了。我是刷devation的固件

网友B:
建议仔细看Mwc的使用说明书。我也买了MWC飞控,按照说明书一次就安装成功爽飞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油门通道不用飞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