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十字盘问题,就没人能解答吗?

楼主(2015-01-05):
super cp ,0油门十字盘是平的,拔掉电机推油门,快推油门的话到100%油门十字盘也是平的,但慢慢推油门的话的十字盘缓慢的不断向后倾斜,越斜越厉害,仔细观察是前舵机不断在上升,油门回零后又回平了,因为十字盘后倾得厉害,所以飞起来后往后飘得厉害,需要不停打舵调整,求大湿指点!舵机是刚换的新的,视频是油门推到顶再回零的过程。

网友:
舵机问题排除后,就应该去找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没放平吧

楼主:
当然放平了!

网友:
pid的i真起作用

网友:
把舵机线互换一下  看看其他的舵机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是,就是主板问题,如果不是,就是舵机问题!

网友:
我以前用zyx陀螺仪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陀螺仪就好了,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陀螺仪问题,陀螺仪在主板上,主板换不了,楼主将就玩吧,就这东西了,还有插电要放平,不能动。。

网友:
先排除舵机问题…剩下的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控里查一下陀螺仪的设置。70-75

网友:
微调,归零,什么控?校准摇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头疼啊

楼主:
换舵机线插口,问题跟着主板上升降舵插口走,果然是陀螺仪的毛病……苦啊

网友A:
震动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震动大不?拆了大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震动大不?拆了大桨试试

电机都拔掉了的

网友:
試試檢查橫軸是否歪斜?中聯墊圈是否老化或過緊?卸下螺距拉桿檢查主槳夾自由度!

网友:
基本是主板问题,我第一次买的NCPX就是推油门缓缓前倾,后来地平线给换了个新的。。

网友:
和我的super cp一个毛病,应该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B:
搞不了就返厂吧,陀螺仪应该没事,可能供电电路给你炸松啦,华牌供电是先升后降。你看得懂电路的话,量量4.5V正常吗?然后量量到陀螺仪的3.25V正常吗?用放大镜看看升压,降压IC脚跟胆电容有开焊吗?不懂电路就返厂吧,接收机反正不收维修费,只付来回的路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了就返厂吧,陀螺仪应该没事,可能供电电路给你炸松啦,华牌供电是先升后降。你看得懂电路的话,量量4. ...

那我就返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