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xxd30a电调飞450热。把黄皮波了行吗?为啥散热片和电调线路板直接有个像海绵的东西。是不是导致散热差?可以去掉吗?

网友A:
450用30A的电调小了发热肯定是很大的,要用40A的电调,电调上的像海绵的东西是导热胶,它的作用是把MOS管发出的热量快速传导到散热铝板上,导热胶和散热板是不可以去掉的。

网友B:
没人这么做散热的。
那是导热膏,去了才有事噢。。

网友C:
你说的那是高温硅胶吧,,,粘散热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