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精灵2V+的技术问题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5-01-05):
本人一直都飞固定翼  第一次接触4轴  首先说精灵2V+比较智能  想请教下老鸟们为什么我的调参软件都下载到电脑上了  精灵也按照步骤开机了就是插数据线没有任何反应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电脑USB插U盘还好使  还有就是想看智能电池使用多少个循环了是在电脑下载的调参软件上看吗?电池使用指示灯绿灯剩下一个的时候存放就可以吧!玩固翼飞机都是电池用充电器饱和到单片电压3.85存放电池  这个智能电池第一次接触不是很了解说明书介绍的也不够详细请给位老鸟给介绍下感谢了  说明一下精灵2v+是论坛说收的二手的所以想看看电池使用多少个循环了

网友A:
驱动没装吧?先装驱动再装调参软件,调参软件连接了就看得见电池充电次数了。

网友B:
去官方网站,下载相对应的调参软件。电池在飞行后,电量剩一格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么多。循环不太清楚了,貌似查不出来吧。
你飞小jj的时候估算下飞行续航时间,一般新的电池飞行续航时间在20-25分钟左右(任性飞行),或者看着你的图传,从100%到50%损失的电量快不快,
电量损失快的话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吧?先装驱动再装调参软件,调参软件连接了就看得见电池充电次数了。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方网站,下载相对应的调参软件。电池在飞行后,电量剩一格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么多。循环不太清 ...

学习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