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的熄火开关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05):
类似这个视频上那样,甲醇机,不明白怎么设置的熄火开关,我的控是天地飞8,接收机是7通的,能做到吗??

注意看2分6秒的时候

网友A:
没看视频,油直可以分别设熄火开关和怠速开关,控的开关通道少的话只能设怠速开关,熄火开关用不着。想搬开关发动机熄火的话那就让开关掰了以后风门全关就行了,发动机肯定熄火,但是终告你,对于油机有熄火开关是很危险的,万一误碰熄火你就哭吧,油机空中熄火是不可能再着火的,因此不建议设置熄火开关,飞机下来以后想熄火掐油管就行了。其实对于油机最重要的是hold开关也就是怠速开关,hold开关量的设置原则是保证发动机不咬合离合器又有尽量高的转速,因为转速太低发动机不稳定,容易咳嗽,熄火。此时,一般hold开关的量和normal模式下油门最低点的风门开度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视频,油直可以分别设熄火开关和怠速开关,控的开关通道少的话只能设怠速开关,熄火开关用不着。想 ...

受教了,非常感谢

刚刚开始玩油机,很多东西和电直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视频,油直可以分别设熄火开关和怠速开关,控的开关通道少的话只能设怠速开关,熄火开关用不着。想 ...

掐油管的习惯不好,发动机要经历贫油过程
我的XG7控熄火设在hov thro回位开关上,只要模式不在normal且油门杆不在最低位,操作这个开关是不动作的,所以不会误熄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掐油管的习惯不好,发动机要经历贫油过程
我的XG7控熄火设在hov thro回位开关上,只要模式不在normal ...

贫油不带负载,啥事没有,发动机没那么娇贵,早些年油机都是这么熄火的。不过你的方法也挺不错,可惜我的飞机8各通道占满了,只能掐油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掐油管的习惯不好,发动机要经历贫油过程
我的XG7控熄火设在hov thro回位开关上,只要模式不在normal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熄火开关其实就是让油门关到最小?

网友C:
天籁兄正解,我以前玩600N,用T8FG,设定了怠速,也设定了熄火,只要油门摇杆不在最低点,你拨熄火开关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熄火开关其实就是让油门关到最小?

更准确地说熄火是让节气门完全关闭
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油门”一词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误传,指的并不是油门,而是节气门。真正的油门其实是油针,调好了就不用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贫油不带负载,啥事没有,发动机没那么娇贵,早些年油机都是这么熄火的。不过你的方法也挺不错,可惜我的 ...

是的,没啥损失。我有时候落地后摸摸缸底温度,然后懒得拨开关,顺手就把油管卡子掐了
另外你的8通道控设置熄火开关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开关不单独占用通道,是油门舵机通道的一个附加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籁兄正解,我以前玩600N,用T8FG,设定了怠速,也设定了熄火,只要油门摇杆不在最低点,你拨熄火开关是无 ...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也担心误熄火的问题,是调机的时候偶然一次油门杆没在最低位,结果熄不了火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啥损失。我有时候落地后摸摸缸底温度,然后懒得拨开关,顺手就把油管卡子掐了
另外你 ...

那我得回头再研究研究控了,不知道DX8是不是也能这么搞。

网友:
我有设 油门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视频,油直可以分别设熄火开关和怠速开关,控的开关通道少的话只能设怠速开关,熄火开关用不着。想 ...

我用过XG7和14SG,这两个控的熄火都有一个油门值,只要设置合理,你在天上飞打开熄火开关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视频,油直可以分别设熄火开关和怠速开关,控的开关通道少的话只能设怠速开关,熄火开关用不着。想 ...

你好,我是玩电直的,最近想搞架油直。想请教一下,油直的熄火开关是不是和电直一样?我用的D10的控,电直是把熄火开关的油门设为负的5%,那油直的熄火(或者说怠速)油门是不是就是把那个熄火开关的值设为和发动机怠速时的油门值一样?对了,那个发动机的怠速油门值又如何获取?是不是把油门曲线的最低点的值设为让发动机处于一个最低转速,而这个最低转速则只是通过经验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是玩电直的,最近想搞架油直。想请教一下,油直的熄火开关是不是和电直一样?我用的D10的控,电 ...

对的,hold开关是和油门最低点一样,让发动机维持低转速不熄火的油门量。油门曲线设置时油门最低点时保证油门要有一定开度,维持发动机怠速。怠速值就是通过经验来。我也是单打独斗,我的方法是拆掉大齿盘打着发动机然后跳发动机不熄火又不会咬合离合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的,hold开关是和油门最低点一样,让发动机维持低转速不熄火的油门量。油门曲线设置时油门最低点时保证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看来我的理解没有错。那需要让发动机熄火的话就只有掐油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看来我的理解没有错。那需要让发动机熄火的话就只有掐油管?

一般都是掐油管,当让听他们说有的控可以设置一个熄火的开关,就是油门打到最低点以后,这个开关才起作用,切了就把风门关了,发动机熄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掐油管,当让听他们说有的控可以设置一个熄火的开关,就是油门打到最低点以后,这个开关才起作用 ...

你个老魔鬼尽然不会用控熄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个老魔鬼尽然不会用控熄火?

最早的4vf四个通道,真的没有熄火开关。后来用2801控,真的没有熄火的设置,只有hold。现在用的DX8貌似也没发现有熄火的设置,也只有hold,反正多少年了,都是掐油管过来的,不掐油管都不适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4vf四个通道,真的没有熄火开关。后来用2801控,真的没有熄火的设置,只有hold。现在用的DX8貌似也 ...

哦,还有你没玩油固,有很多固定翼罩上机头罩后是摸不到油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还有你没玩油固,有很多固定翼罩上机头罩后是摸不到油管的。

还真没玩过油固,电固都可以说没玩过(起飞就炸,总计飞行时间不超过30秒,好桑心)果断弃固从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掐油管的习惯不好,发动机要经历贫油过程
我的XG7控熄火设在hov thro回位开关上,只要模式不在normal ...

大虾  小弟有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  油门不在最低 熄火开关无效是吗

可是在飞的时候 如果飞机看不清姿态了 控制不了了 这些我的习惯是熄火的

按你的设置 这时候我是不是要 油门拉最低 再切熄火。这样的话 机子早亲地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虾  小弟有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  油门不在最低 熄火开关无效是吗

如果按照你的习惯真是很麻烦,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习惯。真的控制不了的时候应该hold,而不是熄火,这是两个概念。油机打hold就已经切断动力了,离合器断开,大桨已经没有动力了,发动机处在怠速状态,熄不熄火已经不重要了,而且还可以重新飞,如果真的熄火了就完蛋了

网友:
这不飞油机,很多本事都忘记了

网友(2015-02-13):
引用 网友C:
天籁兄正解,我以前玩600N,用T8FG,设定了怠速,也设定了熄火,只要油门摇杆不在最低点,你拨熄火开关是无 ...

我在用FUTABA 10J的飞控,怎么设带速开关呢?我这个是带陀螺仪的,CGY750的陀螺仪!

网友(2015-05-13):
我擦,飞电的不会这么菜吧? 对发动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
有两样东西,一个是thr hold, 还有一个是thr cut。
一般般Futaba的控都会有,而且是属于两个逻辑通道共用一个物理通道。
因为有离合器,发动机在怠速时主旋翼是没有动力的。(其实还是有的,特便是新来令片和甩块的间隙比较小。只是用手就能憋住)